[照明] 拆一个天猫精灵控制灯的电源

楼主(2021-03-25):
吊灯,

就是拆这个的电源

卡扣的,

很容易拆开

4路电源

输入电容

核心科技,打磨的芯片

应该是个蓝牙转串口?

单独的 电路板

背面

4路 电源

4路 分成 2组

输入,天线,
智能灯泡?
感觉还是 开关按一下比较省事。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谢谢分享,语音控制的?

网友A:
它是怎么通过语音控制的?需要精灵转换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是怎么通过语音控制的?需要精灵转换一下吗

肯定是和天猫精灵配套的,在天猫精灵里添加好,就能通过天猫精灵语言控制

网友:
还行能用~

网友:
蓝牙或者433

网友:
这驱动看着不错嘛,软灯条散热不行

网友:
看起来高大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