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上的这个led板能直接接220v吗

楼主(2021-03-25):
输出也是220v直流吗

网友:
输出应该是恒流源,大约300mA,电压取决于你接多少灯珠。

网友:
你这个图首先整流出来电容滤波后为300多v直流,后面应该u1u2估摸应该是恒流管,一般情况下led灯电压在直流12~60多v之间,看情况。咱也不是很懂,乱讲一通。。

网友:
肯定不能直接接220v,你要是在想简单可以串联大电阻,当然驱动板一般不会坏,led单个击穿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感谢

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