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海康7104sn录像机改造 增加蜂鸣器

楼主(2021-03-25):
有些人不知道哪里好,但就是谁也替代不了。
录像机蜂鸣器,平时嘀嘀哒哒。让人心烦。可是碰到没网络,没法网络报警,就只能选择蜂鸣器报警输出了。毕竟没多少人会眼巴巴看着监控屏幕吧。
2021.1生产的7104n-sn 就很贴心的省掉了蜂鸣器。
这一版的机器有个明显外观,外壳换成波浪贝壳形状,背后网口换成了 塑料的。

原来的                                                    新版的

新版外观更时尚,界面更好看,操作也就那样。但是把蜂鸣器省掉了不能忍。

但好歹给留了电路板,于是想补上个led指示灯啥的。关键软件界面蜂鸣器是灰色的,不知道补上后能不能恢复。

百度了半天找到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37
翻图片翻到个细节

一个三角管 两电阻 一个电容,看看缺失的板子

缺失的三脚管标着1.2
看样子是个三极管。两个电阻可能是限流的。死马当活马医 补上看看。问题是软件里的灰色选项是编程设置的还是因为硬件不存在。这就不知道了。

网友:
够呛,软件自己不至于能检测到一个蜂鸣,估计是锁了.

网友:
软件里面屏蔽了,估计加上也没用

楼主:
问了下海康技术客服,软件里写死了,没用。关键海康录像机固件不通用,一个型号不同时期也不通用,难道无解了么

楼主:
把蜂鸣器有关电路测试了下,具体图里标出来了。还有种思路就是找到7104n-sn类似的板子带蜂鸣器,用编程器拷贝出固件。
然后,拷贝本机固件,使用软件把两个固件修改合并,因为我猜测固件里有机器验证信息,不能照搬。还有中办法是刷到旧版本,网上也有方法。这个机器给别人买的,明天就要用
所以这里就不折腾了。毕竟固件不同,机器不一定正常使用。至于反编译固件。。。。海康这种大厂应该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吧,而且我也不会反编译。还有种办法是找客服要
个这种版本的,但海康这种大厂,分工很细,估计找不到有权限能修改固件的工程师。
这事先放在这吧,看以后有没有机会。

楼主:
去问了下海康客服这款缩水丐版,就是这样,想要蜂鸣器就加钱上7108n-F1(/8p)注意,7108n-F1带B的不带蜂鸣器。这款是7104sn-c(B)

楼主:
https://www.hikvision.com/cn/download_more_699.html#prettyPhoto
在海康官网找到了上一版本的升级包,理论上从网页版升级界面就能降级
在这个帖子里有降级成功的https://tieba.baidu.com/p/6816966963  虽然不是这个型号

网友:
这种声音可难听呢,我都关闭

网友:
一般我都是把声音都关了,不然烦都烦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