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1款逍客折腾记(尾箱篇)

楼主(2021-03-25):
跑了一段时间了,
胎噪大了点、倒车灯太暗、音响不咋地……
有想法了........
先从折腾倒车灯开始,一拆看这不舒服那不舒服这种......
线路乱七八糟,铁皮特博.........
1:先理顺一下线路
2:搞下底盘装甲
3:弄些止震板,吸音棉,喇叭...........
慢慢来,不急。

这样看舒服多了

这样看舒服多了

楼主:
这张图是备胎前面的一个什么东东,有知道的朋友告诉我

线路全藏里面了,卡扣加扎带固定,为贴止震板做好功课

线路全藏里面了,卡扣加扎带固定,为贴止震板做好功课

楼主:
接下来要整理放备胎的地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下来要整理放备胎的地方了

不错,分类拆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分类拆是正确的。

搞几天才搞好一个后尾板

网友B:
并不是线路都藏到夹层中才是好的。
很多线束自带卡扣,需要固定在钢板孔中,定位并防止异响,防止摩擦(线缆之间、和车身之间)。
全部塞到夹层中,看似外面好看了(其实也没人拆开盖板看),但上述功能都减弱了。甚至产生共振。
夹层中很多钢板很锋利,可能对线缆造成损伤。
当然, 这些情况都是可能性,不一定就会发生。但有一点要相信,厂家这么布线是通过试验得出的,不一定是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线路都藏到夹层中才是好的。
很多线束自带卡扣,需要固定在钢板孔中,定位并防止异响,防止摩擦(线 ...

可以这么理解,但我要贴止震板,线在上面不好弄呀

网友C:
尾门无钥匙进入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门无钥匙进入天线?

是的,看着就懂,老司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线路都藏到夹层中才是好的。
很多线束自带卡扣,需要固定在钢板孔中,定位并防止异响,防止摩擦(线 ...

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其实每个卡扣都装上了,只不过是反一下,还加了扎带、双面胶,我这样改比原车要好

网友:
大佬人狠话不多

网友:
这是理线强迫症么,机箱线一定很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