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拯救pdd的科纪小锂电钻

楼主(2021-03-25):
早前pdd15块大洋买的,同轴度不行一般家用还算称手,群里待久了都会换电池,果断买了容量最小的。前天买了个厨房柜子,小电钻派上大用场,大战2小时妥妥搞定。想着给它慰劳慰劳,充了一天一夜。第二天看到充电灯常亮,按开机键照明灯不亮了?也无反应心想坏了。看了官方介绍,只能充5小时,好吧一分钱一分货。拆开看看,拆看就发现电池像被虐待了一般,衣衫褴褛,还烧糊了。测下电压0v,电池肯定完蛋,发现问题就不继续往下拆了,换上新电池试下满血复活。有懂的可以看下这个电路,咋没保护。大家别学我,把电池充爆了!

网友:
搞个4056带保护的充电板

网友:
太危险了,没着火爆炸算是幸运的,锂电充电要求很严格啊。

网友A:
楼上说的板子自己加一个,这种廉价货都是能省就省,傻冲啊,能不坏?

网友:
旧电池上拆个4.2v保护板给电池安上

楼主:
楼上的保护板真不错,简单有效,学习了。考虑买个改typc接口

网友B:
大绿袍又要遭殃了

网友C:
你应该庆幸它没给你来一段{大唐惊雷}!!!还是半夜版的!!!

网友:
换的电池是不是太好了

网友:
这个不应该用动力电池吗,绿色的看着像松下的容量型的

楼主:
黄豆家那买的特斯拉电池,实惠好用。之前拆的笔记本电池都扔了,日常家用其实还是小电钻用的频率高,也算劳苦功高买了保护板,收到来个升级。最近富格24可以撸一个,心痒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庆幸它没给你来一段{大唐惊雷}!!!还是半夜版的!!!

半夜雷打不动,哈哈。用的是定时插座,没判断好充满是红灯常亮,结果又充了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绿袍又要遭殃了

这次保护蛋蛋一样爱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板子自己加一个,这种廉价货都是能省就省,傻冲啊,能不坏?

想想是满害怕的

网友:
同样电路的螺丝刀,充电小板上那个IC1就是充电管理芯片,所以不是傻充充坏掉的。
把电池断开,测一下充电小板的输出电压,鉴定一下是充电小板的毛病还是原来那个锂电池的毛病。
这类螺丝刀用的都不是动力电池,甚至都不是好电池,所以用几次就彻底报废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