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O2加装批头锁最完美的方法,适用于绝大部分直柄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1-03-25):
最简单的方法,易装,易拔,至少比我以前加一截快卸接头要好看多了,直接打个孔,买点2.8的钢珠,买个弹性的套套,一套就完事了,多简单又美观!!记得要加个小铁片,成本才10多元,保留易装特性,又把批头卡住!目前全网最简单最完美的改装!!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直柄电动螺丝刀绝大部分都可以用这种方法,东成这把才86元,要啥自行车呀!!赶紧买呀!!

网友A:
  请来打洞过程的视频或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来打洞过程的视频或图片。

打洞不需要教吧,直接钻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洞不需要教吧,直接钻就完事了

是的,相当容易的事。

网友B:
用多大的钻头?铁片放在哪?

网友:
打这个洞恐怕需要技巧,要圆锥型的洞才可以吧,否则钢珠就会掉出来了。

网友:
这是个什么套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多大的钻头?铁片放在哪?

小铁片垫在中间,增加弹力,用2.8的钻头不打穿就OK

网友:
老实说,孔有点歪,不过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C:
刚刚零成本改完,钻孔有点难度。
钢珠拆了个废轴承,胶管用的多余的煤气管。

网友:
刚买威克士240能一样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零成本改完,钻孔有点难度。
钢珠拆了个废轴承,胶管用的多余的煤气管。 ...

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多大的钻头?铁片放在哪?

2.8的钻头,小铁片放中间垫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效果怎么样?

垫了铁片后效果很满意
主要是钻孔很难,不好定位。用的2.5钻头打穿,3钻头慢慢调整深度。钢珠刚好2.7还是2.8吧

网友D:
我刚刚买的威克士,妈的那个孔好难钻,刚转断一根,好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垫了铁片后效果很满意
主要是钻孔很难,不好定位。用的2.5钻头打穿,3钻头慢慢调整深度。钢珠刚好2.7还是 ...

铁片垫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铁片垫在哪里?

随便一条小铁片卡在胶套和钢珠之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刚买的威克士,妈的那个孔好难钻,刚转断一根,好硬

效果好不好?

网友(2021-05-28):
这个很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