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哪位老师了解福禄克289 的50Ω LoΩ档的原理?

楼主(2021-03-25):
翻阅手册,看到50Ω档有最大20V  10mA的输出!
我用万用表峰值功能测试,抓到的最高电压为21V多!
我试了试用着这个档位测量7030的LED贴片。从其他档位转到这个档位的一瞬间,可以点亮!虽然只瞬间亮一下,但感觉好神奇。这个档位为啥这么设计?

网友:
从字面的意思就是低电阻档

网友:
不然你以为用什么方法可以测?

网友:
adc的动态范围和分辨率是固定的,输入信号太小会导致snr明显降低,这个就是用大的激励信号10ma在低阻上产生较高的电压进行测量。没四线时通过提高激励同时使用相对值不失为一种变通,但效果是有限的比如这个50.000分辨率1毫欧,再小的话由于2线本身原理上的限制也很难稳定测量了。要是diy个恒流源附件可能比这个更方便,不仅可以大电流还能提高点电压,把那些老指针表方便测的也包括了,还能做四线的,消除系统误差。大约就是这些好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