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牛13货,德国金属分离器主板

楼主(2021-03-25):
今天又双叕手痒了,。买了个金属分选器。。这个东东新的上万的。但原理很好理解。金属分离装置由一个探测线圈,一个旋转式剔除设备组成。这两个元件由一个控制器板连接。

探测头能产生高频磁场。一旦出现金属颗粒,平衡磁场被打破。控制器能评估处理干扰信号,并将信号传给剔除装置。

今天买来测试了一下。还是可以用的。。
线圈封在一个铝块中。没什么好看的。。
主板做工用料很好。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上找到的资料。

网友A:
这个厉害上万的板。我修过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上万的板。我修过不少。

大哥。。这个牛13的是主板还是线圈??这个主板灵敏度电阻要调的好高才能测到0.5册的铜线正常吗???

网友B:
上点细节图崽,兄弟,眼瘾都没得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点细节图崽,兄弟,眼瘾都没得过

我把机器整好了发个图片和小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个牛13的是主板还是线圈??这个主板灵敏度电阻要调的好高才能测到0.5册的铜线正常 ...

这个主板和线圈价格差不多,所以都牛。应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