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有没有拆流光数据线的???

楼主(2021-03-26):
搜了一下,好像只有一个冷光的,有usb头的拆解,
有没有对流光线本身的拆解??
其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就是 用的将近 1mm粗的 类似鱼线 的透明 塑料线。在USB插电源的插头里面有电路控制3个轮流亮起的led灯 提供光源。。。

因为此线只能充电,不能做数据线俄而被拆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 用的将近 1mm粗的 类似鱼线 的透明 塑料线。在USB插电源的插头里面有电路控制3个轮流亮起的led灯 提供 ...

厉害了(ง •̀_•́)ง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 用的将近 1mm粗的 类似鱼线 的透明 塑料线。在USB插电源的插头里面有电路控制3个轮流亮起的led灯 提供 ...

这货拿去做氛围灯挺不错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