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6SPlus耗电快,自动关机后不及时充就会无法充电开机

楼主(2021-03-26):
平时修机难得遇见主板问题,接修邻居一台苹果6SPLUS,说使用时耗电稍快,没电后如不及时充电就充不了电无法开机,用直流稳压电源测试待机漏电17mA

拆下主板,撕掉绝缘贴纸,半夜头脑晕晕的,撕错位置了(把上方的贴纸撕掉了)

上维修台后,准备开干

就是这个小东西引起漏电,拆下,清理焊盘,焊上新的USB管理芯片,NXP品牌的,手机维修界叫做“U2”

话说为何叫做“U2”,是因为之前苹果5S手机的USB管理芯片位号就是U2

贴上新的贴纸,主板装回手机壳内

加电测试待机电流,可以归零,已不漏电,完美修复!今天的快餐钱又有了,耶耶耶

网友A:
我的苹果7,无进水,也是漏电,关了wifi、无线数据,满电待机第二天就剩一半了。不知道苹果七一般那里问题?

网友B:
666楼主这才叫技术活,我们这修手机的只会换屏幕总成,送话器,换电池之类的。和主板搭边的故障就告诉你换个主板不划算,手机直接报废得了。

网友C:
师傅,有台垃圾成色的6sp,刷上13.6系统,有id锁能完美越域不???能换个脸盘钱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苹果7,无进水,也是漏电,关了wifi、无线数据,满电待机第二天就剩一半了。不知道苹果七一般那里问题 ...

要检查后才知道具体的问题,多半是同类故障,U2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师傅,有台垃圾成色的6sp,刷上13.6系统,有id锁能完美越域不???能换个脸盘钱不? ...

越狱费用较贵,如果要能正常打电话的话,当作游戏机就便宜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检查后才知道具体的问题,多半是同类故障,U2坏了

好的。谢谢指导。7不值当的修了回头自己研究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指导。7不值当的修了回头自己研究研究看看

7代比6S系列更值得修的,毕竟高一档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666楼主这才叫技术活,我们这修手机的只会换屏幕总成,送话器,换电池之类的。和主板搭边的故障就告诉你换 ...

换总成十几二十分钟就能挣到钱,修主板运气好十几分钟捡钱,运气不好买回来芯片坏的,或者有多个故障,耽误半天时间,还不一定能保本,一天可以换几十块屏 几十个电池,但修不了多少主板,而且没那么多主板给你修,如果是你 你会选着哪个。

还有手机主板修过了,后期出现任何问题你第一时间绝对会认为上一次维修人员折腾除的隐患,易扯皮。

网友E:
楼主的维修电源很漂亮,新品多钱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维修电源很漂亮,新品多钱一台?

淘宝有,38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总成十几二十分钟就能挣到钱,修主板运气好十几分钟捡钱,运气不好买回来芯片坏的,或者有多个故障,耽 ...

时间上你一天是可以换N个屏或电池,现实维修店中哪有那么多手机给你换,修主板虽耗时,但单个维修挣得多些,比如修个华为MATE30PRO主板,报价500元起(视故障难度),修一台顶换屏多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上你一天是可以换N个屏或电池,现实维修店中哪有那么多手机给你换,修主板虽耗时,但单个维修挣得多 ...

看地方吧 我们这个县城修主板报价500别人要砸你柜台,说你咋不去抢, 换一千多屏眼都不眨,本地人眼里只要主板修过就用不久,后期出问题全是修主板修出来的哪怕半年一年后发生 除非愿意高价保资料

网友:
这颗电源容易坏,看维修视频,一般漏电都是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