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救救我呢。我的中兴2400两个绿灯亮,但是没有输出,

楼主(2021-03-26):
我不太懂电源,不知道怎么搞。希望大神们能帮帮我  谢谢

网友:
空载输出有电压没?

网友A:
空载输出量了没 有电压没?

网友:
坏的出给别人,买好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输出量了没 有电压没?

没电压,但是有输出

网友:
我等着接盘。

网友:
坏了,寄过来修吧

网友:
建议低价出掉~重新买一个~

网友:
4.1电源本来就半残价格不高,何况坏了,直接垃圾桶吧

楼主:
那扔了好了

网友:
你拆开看看,是不是糊了,自己改的容易超出功率

网友:
没图?就几个字怎么讨论?

楼主:
没有任何地方糊,额没有烧,不知道为啥就是没输出了

网友(2021-12-23):
我的4.3 是红灯亮, 短接XJ2 输出 变绿灯,但是继电器狂跳, 用别的控制板替换提示是正常的,问题锁定在控制板,但是没有原件明显的顺坏,不知道啥情况。。有一台是红灯亮,去除了控制板上的害人胶水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