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磷酸鐵鋰力神18650電池組【M幣獎勵】

楼主(2021-03-26):
在廢品站,收了一個剪線的磷酸鐵鋰(力神18650)電池組(60v 40ah)。重26公斤,外形尺寸370x240x180mm。找了一個18650比劃了一下,每層10x8個,共有四層。大約是320個?會有這麼多嗎?
雖然在拆機樂園混了六七年,但這是第一次收到這種東西。萬用表測電壓為0.0012伏,被剪斷的紅黑線頭有搭接(短路)現象。但是,在試圖將保護板摳下來的時候,卻打出了一個白亮的小火花,嚇了我一跳。不敢繼續拆了。
現請教並希望得到網友的建議(有M幣獎勵):
1. 如何安全地拆這類電池組(需要詳細的操作說明或提示,諸如怎麼將其從外殼中取出來之類)?
2.電壓為0,為什麼還有火花?
3.是拆著玩兒好?還是整體轉手好?價值幾何?
4.看這體積,有一般小電動車電池組的四倍了。這是哪種電動車的電池組?
參見:危險的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427&extra=)

网友:
买给我得了,拆了多浪费啊

网友:
居然有电动车联盟的标

网友:
这个就是可以放电动车上使用的,不错。

网友:
测量电压为0,那是因为电量过低,博护板输出保护了。电池还是有电压的。

网友:
拆这玩意胆大心细即可,拔掉保护板排线,剪断B-,拿下保护板,抽出电池,一组一组断开吧,

网友:
1、整块电池是好的,保护板无输出,可能是低压保护了,但是电池还是有存电的,2,整块无法正常使用,有可能是小部分电池失效,大部分电池电压正常,除非你量的是电池端电压为0(不是保护板输出电压),要不然打火不会发生的。3、卸下保护板,不放心把能拔的线头拔掉,如果拔不掉的就剪断,剪断或拔掉的线头用胶布裹起来,以防短路。撕开青稞纸或者绝缘纸就可以看到电池了,电池连接片用斜口钳或者剪刀剪断,特别注意剪的时候,剪正极连接片的时候用力稍加注意,向下的口会碰到电池壳,以防短路打火。

网友:
如果2000容量就是400个了,300多数量是对的。

网友:
不太懂的不建议拆

网友:
赚了,单节2500的,拆开看看那组出问题了,然后补充,不行换掉

网友:
要不出我算了,赌一把

网友:
保护板标注了  先量每组电压 吧 看看哪组坏了
不想修呢就 拆掉组个 16串 给 48v 电动车用 剩下的 电池 可以干点别的

网友:
这个东西,想当年是天价啊

网友:
拆了可惜,而且你也用不了这样多的电池,卖了吧,可以买自己需要的,已经有坛友排队了。

网友:
还真有人用18650的铁锂电池啊

网友:
用18650的铁锂重量堪比铅酸

网友:
ddclm一个两年被消失两次然后江湖再见的网站,曾经各种不怕死的技术大佬,改装那几千块买的软塌塌的电驴,各种超汽车…
这个电池是电池组欠压或者保护板损坏导致无输出,要一组组拆解的话一般来说保护板按照装电池的反序,先拆排线总正极而非总负极,然后按顺序依次拆,最后拆总-极。排线如果是拔插的直接拔掉电池排线即可拆电池组。
这玩意存放和废旧处理是个麻烦,没地方需要用到不要随意入手,没处用放家里是个定时的boom

网友:
又看了一下图片,直接拔排线后即可拆电池组。

网友:
楼主在哪里,排队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