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博世老电锤(BOSCHHAMMER 11236VS)

楼主(2021-03-26):
朋友送的老电锤,夹头夹不住,没有冲击,拆开后发现夹头固定片磨损,珠子跑位了,复位后可以使用,但比较松旷,所以淘宝定了个夹头。没有冲击主要是缺乏保养,油缸漏气,清洁上油恢复功能。

网友:
看造型蛮老的,质量不错!

网友A:
感觉摇摆轴还是没有喜利得的旋转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摇摆轴还是没有喜利得的旋转轴好。

你这就和直四和v4发动机一样,真就这一种选择吗?这种结构不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都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就和直四和v4发动机一样,真就这一种选择吗?这种结构不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都在用, ...

大部分都是轻型电锤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就和直四和v4发动机一样,真就这一种选择吗?这种结构不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都在用, ...

因为成本低,便宜。

网友:
这个设计不理解,电机已经纵置了,按理说旋转轴适合这种结构啊

网友:
这种锤身材短,有利狭窄空间作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就和直四和v4发动机一样,真就这一种选择吗?这种结构不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都在用, ...

摇摆轴承结构冲击效率高,振动稍大,机器比较轻巧,喜利得TE5以下就是这种结构,TE6以上都是偏心轴结构,属于机身肥大的类型。

网友(2021-05-15):
这个和GBH4DFE一模一样

网友(2022-08-02):
这个夹头怎么拆下来呀,我一个,钻头拆不下来,夹头拆不下来

网友:
好东西呀,捡到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