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请教:WD 西数M.2盘升级颗粒

楼主(2021-03-26):
手头有一块西数1T的SN750 M.2盘,电路板坏了。 请问可不可以把闪存颗粒搬到250G的SN750上。 如果可以还需要开卡吗?有西数的开卡工具吗? 多谢高人指点

网友:
看看主控啊,找对应的固件。。。

网友:
想的有点多了。你搬到台系主控自己开卡还差不多,你还想要WD的开卡工具

楼主:
好像是人家自己的主控:

Controller        Western Digital in-house/Sandisk  ( SanDisk 20-82-007011)

换不同大的小闪存颗粒必须开卡,刷固件吗?在放弃之前想请前辈确认一下

网友:
如果是带锁的颗粒,会比较棘手

楼主:
多谢指点
查了一下好像是西数自家的主控:SanDisk 20-82-007011 controller that is made in house。看来只能搬到其他板子上了

网友A:
如果只是单纯的底板烧换了/那可以尝试一下移植底板/主控 缓存 颗粒位置 都要移植对应//不过固件就不知道有没有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单纯的底板烧换了/那可以尝试一下移植底板/主控 缓存 颗粒位置 都要移植对应//不过固件就不知道有 ...

固态一般单纯移植主控或者颗粒都不行,好像相关信息或者固件主控和颗粒里都有,需要配对才行的,单纯移植一个就需要重新开卡。

网友:
不值得了,还是直接拆颗粒上2258H算了,反正这个颗粒2258H也能开卡的,买个新的板子40+30元的缓存钱,或者直接在翼浪那儿买个70元的2258H 8贴板子自带1G缓存,然后再买2个转接贴5元钱,随便找个修笔记本的花30元钱焊接个颗粒就OK,总共成本不到120,完全能搞定

楼主:
多谢前辈们指点

网友:
拆颗粒自己焊接 B16/17/27的话可与上2262XT或者2232EN BICS3也可就是开卡麻烦一点

网友:
迈威主控加密 别想工具了 配套迈威的工厂程序不止一个,还有驱动 配置文件等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一般单纯移植主控或者颗粒都不行,好像相关信息或者固件主控和颗粒里都有,需要配对才行的,单纯移植 ...

2246en 换主控文件不会丢失,不需要开卡,刚刚试过。2246EN的阉割版换2246en

楼主:
这盘曾经很快, 能跑到3400M每秒。感觉主控和闪存颗粒都很好。搬到什么板子能充分利用这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