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饭煲电路板EB-FCH48A-7,还找到类似电路图了

楼主(2021-03-26):
这是老爸给偶的,开始还不知道是什么上面的,按标识搜索发现是美的电饭煲电路板,型号EB-FCH48A-7
元件面

焊接面

220V输入的保险电阻、X电容

电感

开关电源部分

电源芯片

电感,非隔离降压DC-DC?

输出电解

没装蜂鸣器

按键和LED相伴

这个特殊点,估计是电源开关什么的

继电器

锅盖、锅底温度传感器,查到的是51k

板子背面
芯片

铜箔保险

继电器部分

还有片主控,应该是MCU

网上查到的可能的面板功能

这块板子用在很多美的电饭煲上,比如MB-FD50H型智能电饭煲
查到的电路原理,电源是变压器,估计是早期的

留着拆件用,正好家里也是美的的电饭煲,有些元件应该用得上

网友A:
你得把这台电饭煲修好,能够使用

网友B:
昨天才拆了一块一样,但是其他牌子的,貌似公版

网友C:
居然漏了焊接蜂鸣器比较少见了

网友D:
阻容降压+电源管理芯片,基本是这套路。
好维修的,不过呢,背后的贴片元件故障,弄起很折腾眼睛,

网友E:
只能当料板,总不能去收一个板子坏了的同款电饭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把这台电饭煲修好,能够使用

只有这块板,木有电饭煲了

网友:
料板越来越多

网友F:
原理图好评。。。。

网友:
已超出该帮帮团当天被打赏总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才拆了一块一样,但是其他牌子的,貌似公版

原来其他牌子也有用

网友:
这板子成色不错,感觉还是全新没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漏了焊接蜂鸣器比较少见了

偶家的美的也不会叫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容降压+电源管理芯片,基本是这套路。
好维修的,不过呢,背后的贴片元件故障,弄起很折腾眼睛, ...

图中有PN8024电源芯片,明显不是阻容降压供电方案。

网友:
可以改造老式电饭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容降压+电源管理芯片,基本是这套路。
好维修的,不过呢,背后的贴片元件故障,弄起很折腾眼睛, ...

不知道好坏,也没电饭煲来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当料板,总不能去收一个板子坏了的同款电饭煲

是呀,留着拆件也不错

楼主:
是呀,又舍不得扔,唉!

网友:
低压部分没有采用变压器降压,没有与交流电隔离,总感觉不安全,万一低压电路板有水,容易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理图好评。。。。

也是网上薅的,电源不一样,其他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