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推荐一个1元苹果电源开壳利器

楼主(2021-03-26):
另外此14.85v45w电源无输出,空载有0.8v电压,外接烙铁头、2.2k电阻都无输出,请教?

网友:
夹盘子的夹子?

网友:
卡簧钳外开式,好用

网友:
没有这个电源,不用开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我家也有盘夹子。

网友:
夹刘海的夹子?

网友:
老虎钳不就OK?

网友:
老虎钳反着扳不就行了,我开过三个这种电源,屡试不爽

网友A:
据今日头条上的"镜片600度″演示,苹果电源没输出,开盖直接干电源管理芯片,换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今日头条上的"镜片600度″演示,苹果电源没输出,开盖直接干电源管理芯片,换上就好。 ...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