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贝尔金车载逆变器不会修,大神帮忙判断故障原因

楼主(2021-03-26):
以前买的一个车载逆变器,这个牌子当时好像还不错

标称200W输出

这个东西很久了,当时只有一个电源输出插口,现在的话输出口非常多,usb啥的

这个电源在使用途中坏掉的,测量输出只有几V了,不知道哪里坏了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大家帮忙看看这玩意咋修啊,输入,保险丝,风扇啥的都正常,就是输出220v那里测量只有几V

网友A:
先补焊一遍,途中坏的有可能振动导致引脚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补焊一遍,途中坏的有可能振动导致引脚松动

不是,应该是长时间超负荷使用造成的,仔细看了引脚,没有虚焊迹象

网友B:
贝尔金的逆变器有个通病,就是后级H桥的MOS管特别容易坏,原因应该是选用的规格小了一号,可以尝试着更换后级H桥MOS管,四个都要换,推荐IRF840,(原装好像是用的IRF730)

网友:
把几个mosfet开关管拆下来测测。

网友:
先看开关管是否坏了。参考3楼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贝尔金的逆变器有个通病,就是后级H桥的MOS管特别容易坏,原因应该是选用的规格小了一号,可以尝试着更换后 ...

看了一下,是IRF740,我找840换上看看

网友:
先排查下升压部分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贝尔金的逆变器有个通病,就是后级H桥的MOS管特别容易坏,原因应该是选用的规格小了一号,可以尝试着更换后 ...

老哥,我特意买了4个mos IRF840换上,现在测出的电压只有1v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测一下高压电容的电压正常不正常,正常的话说明前级没有问题,可以侧一下H桥的四个管子,还有驱动电压正常不。

网友(2021-09-17):
欠压和过载电路的问题,某个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2021-12-08):
图片显示不了,是不是网站有问题

网友:
挺熟悉的哈 这玩意应该是东莞明家电子代工的,09年时在那干过活见过这玩意儿

网友:
wechat_upload164036615261c60048073a2 你看一下这两个电阻上的数字!我帮你看看!

网友(2023-09-17):
结果怎么样了?

网友:
首先要清楚原理,再会用万用表,最后沿着电路往上查,这个。。。哎。说多了也有点多,毕竟你只是在这直接问虽然逆变器没那么难,你一段段的查,先从直流升压开始,然后再查H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