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把广陆数显卡尺

楼主(2021-03-26):
这把卡尺用了7年左右了,一直都只是换电池,现在在使用中老是出现自动关机重启的情况,现在拆开试试
这是主角

取下电池盖

取下前面板

取下滑道挡片

看下后面的标签

标签之下还有4颗螺丝

拆掉螺丝

取出主板

都拆开了

拆主板

主板拆开
然后用酒精擦了一下电池触点,用钳子整了一下型装回去好像又可以了,这是不是闹了一乌龙

谢谢大家的围观

网友:
一句话,就是欠收拾,捅咕两下就又好了

网友:
我两把不一样品牌的数显游标卡尺,经常测量超过30mm就数字乱跳,这个要怎么整,有时候又好的。有时候不好的时候拿纸巾擦擦又好了

网友:
同款,这玩意就这样。

网友A:
拆装之后,精度是否会有问题?

网友:
最好电池是2032,自动开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装之后,精度是否会有问题?

精度我们好像没有这么高的要求

网友:
这玩意好像都有个USB小口,没焊东西,也不知道干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