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镁光B95A的TLC颗粒上IS903,完美运行在SLC模式,顶级速度,全程大文件不

楼主(2021-03-26):
颗粒是NW784,B95A制程TLC颗粒,上图

植球双贴上903主控,ChipGenius显示128G TLC(这个颗粒要反向焊接)

ID识别正确

量产成功,128G的TLC变成40G的SLC,测速,跑圈

最后提供自己添加的参数给大家,希望手头有这颗粒的能成功

//~~~~~~~~~~~~~~~~~~~~~~~~~~~~~~~~~~~~~~~~~~~~~~~~~~~~~~~~~~~~~~~~~~~~~~~~~~~~~~~~~
[MT29F-2C844863A904]

Vendor=Micron
FlashID=2C844863A904
Feature=25S16_M72A
MLC=0
Planes=2
PageSize=8192
Blocks=2762
Die=1
Pagesperblock=256
Sparesize=1216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6
TimingSet=7DF
SetTiming=0
GPT=0
INT=1,26,66,257,3,132,0,0,1,2,0,2,0,1,8
IO=X,X,X,X,X,X,X
PJM=0,0,3,3,3

另外固件在下面,懒得添加的可以下载:
IS903 V123 B95A.rar (3.15 MB, 下载次数: 215, 售价: 10 家元)

欢迎大神分享其他制程的TLC,3DTLC,QLC转换SLC方法。

网友:
王者的速度,青铜的命~

网友:
903+tlc,颠覆了我的认知

网友:
只是知道有些老的MLC炸通道1反贴是不能量产的,这个B95A难道也是老制程的?为何反贴才可以?正贴报什么错?
写入真的是爆表啊

网友:
厉害了我滴锅~

网友:
我了个乖乖

网友A:
牛B,实测真的可以,刚好有一颗大S,单贴开了20G,读240写1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B,实测真的可以,刚好有一颗大S,单贴开了20G,读240写130

这个颗粒比较特殊,除了2246en和903,其他的u盘主控速度很不理想。diy爱好者货多或少存一些吃灰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真牛逼,也不知道slc模式bch下能活多久

网友B:
这颗粒为毛我只能开37g:cry: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颗粒比较特殊,除了2246en和903,其他的u盘主控速度很不理想。diy爱好者货多或少存一些吃灰也是有可 ...

确实,找找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两个,对了,为何要反向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颗粒为毛我只能开37g

可以定容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找找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两个,对了,为何要反向贴?

可能正如你所说的老制程吧,或者板子设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正如你所说的老制程吧,或者板子设计。

你有办法添加tlc,很利害。
是不是加了tlc参数,所以无法开出来全容量?128g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办法添加tlc,很利害。
是不是加了tlc参数,所以无法开出来全容量?128g ...

应该是TLC模拟SLC只能开出1/3容量,正如QLC开SLC只能开1/4一样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谢谢楼主

网友:
有人qiang1128在某贴子说可以实现改2个参数让b95a上2256量产,也有在2258量产成功,不知道方法啊

网友(2021-07-24):
先下载了,等今年回老家试试,拆了两个240G,共8片,如果可以就不会吃灰了,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