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夜市神器LED充电灯

楼主(2021-03-26):
薅羊毛用红包买了个夜市神器LED充电灯,找的最便宜的40W待机100小时从充电线

40W应该是指它的型号,这么点个头别考虑是瓦数

顶部开关和指示灯

一档高亮,二档低亮,三档闪烁,四档关闭

micro-usb充电口有防水橡胶塞,但塞不紧

灯头拧去固定螺丝

拆出电路板,元件相当精简。一颗IC负责充电,一颗IC负责led档位

铝灯板,10粒LED灯珠并联

无标的14500锂电,点焊的电极,就是没保护板

还都用硅胶线及接插件

网友:
散热不好啊

网友A:
之前掳了好几个同款,实付几毛钱,还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掳了好几个同款,实付几毛钱,还可以啦

哪里掳的

网友:
这种号称能防水的,打开都是这样裸露的电路板了,一点防水效果都没有了

网友:
功率跟待机标的也就看看,LZ测没测实际高亮能顶俩小时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掳了好几个同款,实付几毛钱,还可以啦

怎么撸,求带一路

网友:
以前在淘宝特价版上1分钱撸了一个,感觉还算挺亮的,但应该挺不了太久的时间,不知道这样的灯有个闪烁档有毛用?估计都是手电的板子改的吧

网友:
并联灯珠,一节18650,能标100小时,虚标量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撸,求带一路

淘宝特价版领红包买

网友:
请私下给个连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