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野鸡变凤凰之小米移动电源大升级 改造Type-C接口

楼主(2021-03-26):
随着TYPE-C接口的普及,越来越多设备已经升级为TYPE-C从流行的手机、小灯、甚至小家电,随处可见它的身影,体积小,支持正反插,,USB2.0,USB3.0,最大能提供100W功率,甚至支持视频输出。各种先天优势让它成为聚光灯下最靓的仔。
前两年 入手一款 小米移动电源2 型号是PLM09ZM ,支持QC2.0 18W输入与输出,2小时小电流充电,双USB口。除了体稍大,平时用起来很是方便。
换手机后,手机是TYPEC接口,家里的MICRO USB数据线基本不见鸟踪影,这充电宝还是 MICRO USB 的接口,充电时候得翻箱倒柜半天才找到数据线。很是不方便。
有一天突发奇想:把其中一个USB A口改成TYPEC充电不就方便了吗
于是乎 说干就干,立马画板子,打样。感谢嘉立创5元包邮的活动,才让我这小小想法很顺利实现,给JLC点个赞!
有两个USB A输出,一个MICRO USB输入。输入输出均支持18W快充。

拆开屁屁,拧下俩螺丝,轻松打开

露出主板,用的一体电感

继续拆主板

拆掉热敏电阻

翻个身,可以看到电池点焊的痕迹,应该是组装好主板电池以后,最后将电池点焊到主板上。左下角能看到紫米定制的单片稽

紫米定制全家桶 SOT23-6是快充握手芯片,输出快充 一路握手走电源芯片,一路走6脚芯片

电池保护,类似与DW01套件。

用低温焊锡加焊,方便用风枪拆

上烤架

温度280度左右,开启烧烤模式

拆下靠近充电口一个,顺便清理焊盘

嘉立创打的TYPE*C转接板,正好焊在USBA座子上

固定好

飞线到输入焊盘上,后面包包里是洗板水,清理了一下板子、

通电测试,有9V电压,成功啦!

清洁,装机,唉?怎么装不进去!!!

画的转接板与螺丝柱有干涉,那就用美工刀划一个弧吧

嗯,完美插入~周围粘高温胶带,防止异物进入
装回壳子,nice~

现在咱的移动电源也变成“高配”啦

---------------------------END,感谢各位耐心观看,笔芯-----------------------------

楼主:
绘制的转接板目前还有缺陷,与一个固定孔有干涉,如果大伙有需求的话,修改后将于近期在立创EDA开源
板子打1.0厚正好能放下。

网友A:
MICRO USB,上,直接叠层焊TYPEC............

网友B:
谢谢分享,给楼主点赞,不错的创意

网友C:
这个改动很方便,转接板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O USB,上,直接叠层焊TYPEC............

空间有限,叠上c口会突出。普通的设备叠c口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给楼主点赞,不错的创意

感谢支持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动很方便,转接板省事

是呀,以前的插口越来越少,充电不方便。改动一下以后省劲

网友D:
理论上要加理论上要加cc线的 不然pd电源直接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要加理论上要加cc线的 不然pd电源直接不输出

是滴,刚实验发现如果插typec口的充电器会无法充电

楼主:
吸取@2545889167 朋友的建议,增加CC脚5.1k下拉电阻,兼容PD等typec.口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吸取@2545889167 朋友的建议,增加CC脚5.1k下拉电阻,兼容PD等typec.口的充电器

正解,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双Type-C这很可以啊

网友:
micro改type c一直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吸取@2545889167 朋友的建议,增加CC脚5.1k下拉电阻,兼容PD等typec.口的充电器

嗯 cc ufp端加5.1k下拉 激活dfp vrd3.0供电标准,dfp提供5v 最大3a输出,严格讲属于type c 常规供电标准,非pd协议,但是普通pd充电头都支持vrd 3.0,所以最简单的使pd充电头输出5v的方法就是cc加5.1k下拉~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原来焊盘的电路不断掉可以用?

楼主:
增加了一个TYPEC的充电接口,这个接口并联在原来充电口上的

网友:
micro位直接改type c不行吗?

网友:
感觉要是升压9V的话,应该还要改一些电路吧~
这样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
那这样是不是不能充电只能放电阿 支持折腾 但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整一个USB公口转typec母口的转换器直接插上比较稳妥 淘宝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