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手里有得伟887的坛友,使用感受如何

楼主(2021-03-26):
手里边有996,感觉还可以,最近想入个电批,diy,抚摸党,887的那个电子调速感受如何?其实就是想要个能拆螺丝的电扳手,扭力不需要太大,得伟老款有没有推荐的?能和996共用电池就行,有坛友玩腻的要转让吗?私信闲鱼交易,或者给推荐个型号

网友:
我手里有,平时用的不多,看你的用途,不建议购买,还是买个12V就够用了。家用一般用7.2的和12V的多一些。887带电池重

网友:
我的一直在抚摸,劲头足,毕竟200多牛,汽车轮胎没拆过,听说可以下来,又有的说不行!也没车让我试,不过自行车脚踏上的13的螺丝我倒是用套筒给上崩了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我买887是因为有个996,现在12v电池又不通用了

网友A:
887是我安装家具的主力工具,大小螺丝螺杆螺母通吃,配六角柄钻头也能打孔;试过拆踏板摩托车轮毂螺母,卸不下来,可能1/4转1/2转换头和套筒间隙大了,卸了不少力。
791放车里备用,偶尔开大孔用。

淘宝看了下,有国行版887,可用双头批头,但是常用单头批头的话,夹头里的钢珠可能会打坏,我的887用了一个不不标准的单头十字批头,凹槽太靠近尾端了,每次换批头都会卡住,造成现在换其它批头都不利索,以前用博世GDR10.8V冲击批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我手上有全新盒装的887,欢迎需要的朋友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全新盒装的887,欢迎需要的朋友联系我

已经私信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7是我安装家具的主力工具,大小螺丝螺杆螺母通吃,配六角柄钻头也能打孔;试过拆踏板摩托车轮毂螺母,卸 ...

淘宝上有代购,美版700,国行650,500多的不想考虑了,听说都是苏州百得的老鼠货,也领教过一次史丹利主控到手就坏的教训,不知道美版和国产区别有多大

网友:
887用得很多,如在磁砖墙上安装老人扶手时,791拧不动美固的6mm尼龙螺栓,徒手螺丝刀更拧不动时,887就派上大用场了!

网友:
手里有得伟887的坛友,使用感受如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887是我安装家具的主力工具,大小螺丝螺杆螺母通吃,配六角柄钻头也能打孔;试过拆踏板摩托车轮毂螺母,卸 ...

不是因为卸了不少力,而是真的卸不下来,摩托车的轮毂螺母估计好多都能达到300N的紧固扭矩。

网友:
刚入手一套,加4AH电池有点重,第一次用二档就把7.5KW电机后盖打断了.........家用有点奢侈了

网友:
我两个都有,拆螺丝887更好用,毕竟更轻巧,除了钻孔我现在用887更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