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sb3.0板载接口 能分出几个前置接口呢?

楼主(2021-03-26):
我的旧主版是 微星 B75m-P45,具有一个usb3.0板载的接口和两个usb2.0接口
以前用的旧机箱,前面板只有1个usb3.0接口,我今天在网上查找新的机箱时,发现有个机箱前面板有2个usb3.0接口,询问客服得知这两个接口其实汇集成一条usb3.0 的19针插头,插在主板的usb3.0针脚上
记得以前的板载usb2.0插针,可以引出2组usb2.0接口,但我并没有测试传输速度,对于3.0接口,假如引出2个前面板接口,同时插入两个设备,是不是两个传输速度加起来是3。0的总带宽 5Gbps呢?

网友:
不知道,但與樓主一樣想知道答案。

网友A:
USB3.0标准是10线的,主板上USB3.0扩展是19针,共用了1个地线。
可以引2个USB3.0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3.0标准是10线的,主板上USB3.0扩展是19针,共用了1个地线。
可以引2个USB3.0出来 ...

那意思是 一个usb3.0板载 可以提供5Gbps*2的带宽是么,或许和主板有关,比如像我的B75和现在比较新的主板,虽然都是一个板载,但支持的带宽是不一样的,即使都是3.0的

网友:
我的机箱只有一个前置usb3.0,我一直以为只能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意思是 一个usb3.0板载 可以提供5Gbps*2的带宽是么,或许和主板有关,比如像我的B75和现在比较新的主板 ...

新机箱2.0冒充3.0常有的事,
很多都是铁线屏蔽很差,单插都是达不到5G的,同时用的机率又很低别想太多了。

网友C:
主板上19针的USB3.0头,对应两个3.0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机箱2.0冒充3.0常有的事,
很多都是铁线屏蔽很差,单插都是达不到5G的,同时用的机率又很低别想太多了 ...

了解了,谢谢
我刚测了下速度,貌似超过了60M,应该是真的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19针的USB3.0头,对应两个3.0插口。

确实是,我和客服问了下,支持两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USB3.0标准是10线的,主板上USB3.0扩展是19针,共用了1个地线。
可以引2个USB3.0出来 ...

USB3.0接口是9pin, 主板上3.0接口19pin (9+9+1),那个1是定位防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3.0接口是9pin, 主板上3.0接口19pin (9+9+1),那个1是定位防呆的

谢谢,非常详细的说明

网友:
机箱前置线分2个口是正常的,USBHUB不是还能分出更多么。淘宝有卖这种19针 分2USB3.0接口的前置线,我机箱前置面板上2个USB2.0 2个USB3.0接口  2.0被我焊下来淘宝卖了线焊上去改成了3.0.不过最近查看新主板比如Z590却发现USB3.0又淘汰了,甚至主板上接机箱前置的就剩一个USB3.2了。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换主板了,毕竟机箱前置接口很有用 U盘 移动盘 手机...许多东西还是要用机箱前置的USB接口。这要是被淘汰了可有点麻烦,真不想从后面拉线接USBHUB

网友:
只不过USB3 hub兼容性不好。
目前usb3 hub 接 移动硬盘和移动ssd盘问题多
u盘问题少

网友(2021-04-30):
我的前置USB3.0口用不了,是不是主板供电不足?

网友(2022-12-07):
引用 网友A:
USB3.0标准是10线的,主板上USB3.0扩展是19针,共用了1个地线。
可以引2个USB3.0出来 ...

为何USBHUB就能引出多个接口呢?是因为HUB里的那个芯片吗?这样分出来的USB口速度及兼容性和原接口一样吗?

网友:
可以引出两个3.0接口

网友:
应该引出来的是两个单独的USB3.0接口

网友:
现在很多的usb都是通过hub扩展
理论上一个hub能扩展127个设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