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求助,编译报错error: 'class NTPClient' has no member named 'getYear'

楼主(2021-03-26):
error: 'class NTPClient' has no member named 'getYear'
         year = timeClient.getYear();

网友:
去看class NTPClient的源码

网友:
你没看原贴说明吧--------库下载:(特别说明:<NTPClient.h>库增加了直接获取 year, month, day函数,库管理器联网下载的库不可用)

楼主:
下载后加载。zip文件还是一样的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后加载。zip文件还是一样的提示

建议你先删除这个库文件,然后在重新添加下载的这个文件。
你直接加载,因为有以前的库文件,加载后还是联网的那个,不会替换成下载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