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麻蛋 嚇死我了!拆解磷酸鐵鋰電池組

楼主(2021-03-26):
雖然從來沒有拆過這類電池組,但知道這類電池組很危險,事先還咨詢了網友(磷酸鐵鋰力神18650電池組【M幣獎勵】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351&extra=),為了保險起見,將拆解場地,移到了樓道里。並且戴了護目鏡。
在拆解過程中,還是發生了二次打火的情形。現將過程敘述一下,為其他網友避免此類事情的發生,提供經驗。
第一次打火:拆到一半的時候,由於太緊張太小心,感覺有點兒累,就將剪斷了一半的小組,又放回了原處,但沒有對齊,不知道哪里短路了,開始啪啪打火,持續了至少1分鐘,燒壞了好幾個電池。嚇死我了,手臂發軟、腿發軟。
然後,將所有的連接電線,都剪了下來。但是,沒想到,還是出現了第二次打火。用剪刀剪小組之間的鎳片的時候,又不知道剪刀觸碰到哪里,又在剪刀處,發生了打火。
真是活見鬼了!
真是夠了,以後沒有必要再拆這類電池組了。
電池總數量:每小組28個,每層4個小組,共5層,總數量560個18650電池。
單個18650電池重量約44.5克,電池揔重量約24.5公斤。外殼重約1.5公斤。

网友A:
这组电池太可惜了,被楼主拆坏了,看过一些视频测试,磷酸铁锂,算是比较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组电池太可惜了,被楼主拆坏了,看过一些视频测试,磷酸铁锂,算是比较安全的 ...

有得有失嘛。

网友:
相对比较安全,你若是拆锂离子,那就BOMB啦

网友B:
心理素质还要提高,操作还要胆大心细,以前徒手接220V电线都没事,还是在非常狭窄的地方

网友:
主要没搞过,不知道什么情况容易短路

网友:
威能的电池?好电池啊。

我是这样拆,第一串,向外分开,让另一极连接镍片折个角度,剪刀剪开,这样不会因为不小心碰破电池皮导致短路。只要分开一串后,就好办了,并连接的从一头用老虎钳夹着拉,如果拉不开,只要第一节断开也和拆串一样,折一下,剪开。

网友:
磷酸铁锂比三元锂安全多了,楼主不用太害怕

网友:
这类电池,正极在突出中间,而外壳是负极,如果电池外皮破一点。剪正极镍片时,会碰到负极外壳短路。

看了楼主今天不宜剪电池,用切割机捋那镍片,哈

网友:
负极的镍片剪切是没问题的,主要是正极镍片,正极帽跟负极就只隔了层绝缘膜,锋利的器具很容易伤到。
拿慢速电批装个切割片,慢慢把镍片磨薄,然后拿镊子或塑料片一撬就断离,很好拆的。

网友:
我拆电池都是先撕开正极,然后再慢慢拆负极,以免外壳受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心理素质还要提高,操作还要胆大心细,以前徒手接220V电线都没事,还是在非常狭窄的地方 ...

我不行,我带电工作,手出汗特别严重。虽然知道电一下没啥大事,但就是出汗,紧张估计

网友:
感觉有点怕怕,安全第一啊

网友:
不细心造成的

网友:
拆坏了可惜,多少人口水的东西

网友:
应该拿个电磨磨掉焊点,就很轻松拆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心理素质还要提高,操作还要胆大心细,以前徒手接220V电线都没事,还是在非常狭窄的地方 ...

全村民众没有等到上菜。。。

网友:
楼主多少钱买的

网友:
第一个帖子我说下刀或者钳子时稍加注意,尤其是剪正极连接片的时候,容易碰到负极,电池身体90%的地方都是负极。正极就那么一点点大被连接片连着。

网友:
用斜口钳剪镍片会不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