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ki HT2120数控电源 寻求刷机软件

楼主(2021-03-26):
寻求刷机软件

网友A:
刷机软件向厂家要要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软件向厂家要要看

官网找不到才求助的

网友B:
为什么要刷机?  锁住了? 不能调整?    如果是   肯定是某一个键长按或者某两个键组合解锁加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刷机?  锁住了? 不能调整?    如果是   肯定是某一个键长按或者某两个键组合解锁加锁 ...

输出过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