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咱也来拆个马瑞利电子节气门

楼主(2021-03-26):
朋友送了个节气门Magneti Marelli,里边的油污没法说了。这个节气门是奇瑞QQAMT车用的,意大利马瑞利造的。洗完了顺便拆了看看

楼主:
这就是霍尔传感器的吗?不太懂,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霍尔传感器的吗?不太懂,大神解释一下

哪有霍尔?就是个位置定位板

网友A:
电路板竟然直接用铜线绑定了,这个工艺不多见

网友:
电路板上还有“海拉”的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竟然直接用铜线绑定了,这个工艺不多见

引出线?
引出线焊一段铜线是防震。

网友:
这传感器 没有电刷 ,看线路板上这么多有规律的过孔,难道是采用类似卡尺的原理?

网友:
为什么海拉?卡尺原理,比霍尔准多了

网友:
就是一个测量风门开度大小的传感器

网友:
直流电机、减速齿轮组、位置传感器。

网友:
这种位置传感器电磁式的,比霍尔的和磁阻式的强多了,车子用到报废他都不会坏,说是坏的基本有以下原因:1、驱动电机电刷磨没有了,电机坏;2、汽车电脑板坏,导致供电电源过高,烧了传感器里面的芯片;3、机械装置磨损太严重;4、认为故障。

网友B:
这陈年积炭有没有刮下来做块烟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陈年积炭有没有刮下来做块烟煤啊

朋友送的,他的车改手动挡了,这个电子节气门就没用了。发过来一看,真是比爷爷辈的烟袋里边的烟油都牛X
我这费了两瓶节气门清洗剂才弄干净

网友:
曲轴箱机油挥发快吧

网友C(2022-06-29):
这严格来说不是什么位置传感器,是节气门开度电机,由无刷驱动,步进电机,当然反过来也反馈位置出来。

网友:
这是开了多少万公里,脏成这样?

网友:
看到电路板上有“海拉”标志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这个节气门确实够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严格来说不是什么位置传感器,是节气门开度电机,由无刷驱动,步进电机,当然反过来也反馈位置出来。 ...

你理解错了,驱动就是普通有刷电机,驱动的供电端子就在盖子上,电路板上的线条,就是反馈位置的,但绝对不是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