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海力士3DV4做U盘有解吗?

楼主(2021-03-26):
H27Q1T8PEA2R,AD5C282A0190 4ce128g贴到3268上能顺利开,读写也正常,但是放置一个月之后读取就掉成20M了,贴到3281上能开出来,但是写入直接掉盘

只有一颗,做ssd意思也不大啊

网友:
再寻么一颗上58H不错

网友A:
还记得西瓜盘么,也是海力士的,放一阵子掉速掉到几兆

网友:
58H好像还可以

楼主:
就1颗,做ssd太小了

网友:
我4CE 256G,但是我各方面设置后FORCEFLASH文件不懂修改开卡128G阔以。256就FW-XXXX128G之类错误。还请教怎么修改。类似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8696960

网友(2021-07-08):
用3281找做了一颗,掉速很历害!

网友:
我的3DV4是之前西瓜盘上拆的,漏电简直离谱,3281根本驾驭不了 后面上3271了

网友B:
force文件参数动下手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ce文件参数动下手脚,

怎么动?

网友(2021-10-30):
确实掉速太严重,我买的台电锋芒pro 128G的就是3281加海力士3DV4,放一段时间读取只有5M

网友(2022-06-16):
引用 网友A:
还记得西瓜盘么,也是海力士的,放一阵子掉速掉到几兆

话说西瓜盘是什么意思啊?小白表示不董...[手动狗头]

网友(2025-05-22):
我的H27Q1T8PQA2R ,ID和你的一样,也是AD5C282A0190,上3268能开,写入30+,
然后用3280和3281都试了,掉盘

网友C:
hyv4和之前的颗粒本来就漏电严重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hyv4和之前的颗粒本来就漏电严重 正常

说的好像v7做U盘就能校验得过来一样

网友D:
hv4,真的差,冷数据掉速严重,不过我觉得固件可能也有很大的原因。PS3111,3379,3281,2258H我都试过,二周以上冷数据掉速。只有2258XT能降服它。楼主可以试试58XT

楼主:
引用 网友D:
hv4,真的差,冷数据掉速严重,不过我觉得固件可能也有很大的原因。PS3111,3379,3281,2258H我都试过,二 ...

who tm cares,反正我现在自用U盘必须mlc,哪怕2320牛逼上天我也不用它配tlc的东西

网友:
也有同感。好的MLC不多啦

网友:
普通人角度,slc靠谱,就是容量和价格不友好,mlc就是最好的平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