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强少”0-30V 10A线性电源电路图及BOM清单

楼主(2021-03-26):
图纸不用继电器,因为手里只有输出一路的变压器。先谢谢大神了

图纸不用继电器,因为手里只有输出一路的变压器。先谢谢大神了

图纸不用继电器,因为手里只有输出一路的变压器。先谢谢大神了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2021-04-26):
有没有清晰版本麻烦发个邮箱  68635810@qq.com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清晰版本麻烦发个邮箱   谢谢

0-30V 10A

网友B(2021-11-01):
哪位师傅可以讲讲这个电源的调流原理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位师傅可以讲讲这个电源的调流原理呀?

调流跟调压一个原理 ,只是取样点和电压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流跟调压一个原理 ,只是取样点和电压不同

他这个取样点我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强少0~30v

网友(2021-12-10):
是不是这个呢??虽然回复的晚了点儿!嘿嘿

网友D:
谢谢,楼上手绘那款有出入

网友E(2022-01-09):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上手绘那款有出入

楼主按这个作成功了吗?我做的怎么不能调到0伏呢,最低8伏。这个是原图吧楼主?

网友(2022-03-03):
引用 网友E:
楼主按这个作成功了吗?我做的怎么不能调到0伏呢,最低8伏。这个是原图吧楼主? ...

我做的怎么短路保护功能不能用

网友:
15楼的是正确的强少线性电源电路图

网友(2022-04-09):
引用 网友E:
楼主按这个作成功了吗?我做的怎么不能调到0伏呢,最低8伏。这个是原图吧楼主? ...

搞好了吗朋友?最低8V,TIP41集电级和发射极反了,就会这样,
我的保护电路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