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led时钟显示乱码 程序写了两遍了 还是这样!

楼主(2021-03-26):
这是怎么回事,程序写了两遍了,还是这样!

网友A:
很明显 行驱动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 行驱动有问题

有可能排针没插好

网友A:
有道理 ~  以前都是杜邦线连,我现在学乖了,测试的时候,都是焊接线来测试,不用杜邦线了,吃过这个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排针没插好

不是,我换了三根线都是这样的,程序太多了,到底哪个是最后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换了三根线都是这样的,程序太多了,到底哪个是最后能用的!

这个要看你的点阵屏是什么芯片驱动的了

网友:
以前有个大佬跟我说过,硬件是没有问题的,程序也没有问题的,你就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C:
行错位了。把 ABCD 四根线换换位置,说不定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错位了。把 ABCD 四根线换换位置,说不定就解决了。

改过了,没有用!

网友D:
从终端接受芯片引脚看看时钟数据等信号波形幅度时序等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终端接受芯片引脚看看时钟数据等信号波形幅度时序等是否正常

天气预报,时间都自动下载了,就显示不正常!换了两片p2.5屏幕都是这样!

网友:
是不是刷新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 ~  以前都是杜邦线连,我现在学乖了,测试的时候,都是焊接线来测试,不用杜邦线了,吃过这个亏 ...

杜邦的勤换,不然会接触不良,会坑死人的

楼主:
有好几根线都换了都是这样

网友:
看显示貌似接线与程序不匹配,仔细按照程序中的引脚定义逐根核对连接线吧。

网友:
P2.5屏很多都是用RUC7258,看样就是行驱动程序有问题

网友:
1/32扫的屏很多都是用RUC7258作行驱动,程序如果单纯网上复制粘贴之前的程序可能会有这样断行问题

网友(2021-08-02):
每显示两行多两行空白,明显就是程序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
伸手党不如把时间花在查找问题上,不过也难为那些不知所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