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找到磷酸鐵鋰電池組0電壓以及短路的原因了

楼主(2021-03-26):
發現磷酸鐵鋰電池組電壓都是0,拆下了一節,準備嘗試著充電修復。用充電器沖了半天的時間,沒有任何動靜。然後換了一個12伏3.75安的電源適配器,準備用於電池的激活。在操作之前,用萬用表檢測此適配器的電壓,卻是0伏。我就感覺奇怪,這個充電器我記得以前是好的呀,怎麼放幾個月就壞了?然後,又找了一個6伏500毫安的適配器,通電之後,再用萬用表檢測,居然又是0伏。
找出一塊備用的萬用表,檢測剛才那兩個適配器,適配器都是好的。這時候,才開始懷疑是第一塊萬用表出問題了。用備用的萬用表,檢測第一塊萬用表的筆線。紅線是好的,黑線斷了。
將黑色表筆線修復之後,再用其檢測電池小組,電池有電。
如此看來,昨天將電池組從廢品站收來之後的檢測,那時,第一塊萬用表的黑筆電線就斷了!
教訓啊!
這也就是為什麼拆解之前的電壓檢測是0,而在拆解過程中,卻揔是打火花的緣故!
以上是由於外部原因導致的短路。在拆解過程中,卻發現:
電池組層與層之間,沒有框架將其架開,反復的顛簸,導致單枚電池的正極和負極之間的絕緣墊片被磨穿,是電池組短路的內部原因!

磷酸鐵鋰電池組拆解01:磷酸鐵鋰力神18650電池組【M幣獎勵】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351&extra=
磷酸鐵鋰電池組拆解02:麻蛋 嚇死我了!拆解磷酸鐵鋰電池組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427&extra=

网友:
满满的繁体字啊

网友:
你这错误太低级啦,有损你的帮帮团名誉啊

网友:
这,这,这。   表内保险损坏都比表笔线断裂要高级点。

不过恭喜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低级措误、让人哭笑不得、继续发扬。

网友:
自觉点,自己蹲小黑屋8小时。

网友:
这种电池组,要拆的话,用窄一些的平口钳,从正极把点焊的镍片用钳子头顶着正极向侧面撕开点焊的点,钳子只在正极端子上借力,不要像正极旁边施压,那旁边是负极的边界。扯开焊点后就可以分离出来一节电池的正极,然后让正极远离其他电池,再拆负极的点焊点。那边用什么工具都行别把电池弄漏了就行。

重点:不要在负极上用钳子什么平口钳什么剪子之类的借力去撬剪戳正极。。。包括正极端子的旁边那圈,都是负极所在。

网友:
处理电池都需要小心的呢,特别是动力电池更加猛的说。

话说短路不发巨热吗?

网友:
我的万用表,现在经常出问题,测不出数值,换了表笔也一样,表笔插座有问题

网友A:
一般都表笔碰一起,听到蜂鸣才开始干活的

网友:
使用万用表的第一个动作,嗡鸣档短接红黑表笔,听响,看阻值.
然后进行下面的测量....
要养成好习惯.

网友:
表笔的 原因啊

网友:
还以为有啥好的高科技呢

网友:
表笔内部断线的事,起码我都发生过5次以上,所以,以后 咸淡着就短路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表笔碰一起,听到蜂鸣才开始干活的

这个习惯是标准的用表程序

网友:
这错误犯得也太低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