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这块U盘怎么都无法格式化无法拷贝怎么回事?

楼主(2021-03-26):
我有块u盘,是某款软件公司送的,里面自带了他们公司的软件,可以用u盘来安装这个软件,现在我已经不再需要用这个u盘来安装他们的软件了,想用这个u盘拷贝资料,结果才发现这个u盘既不能往里面拷贝数据,也不能删除数据,整个u盘上也看不到写保护的那个开关,我都不知道怎么弄了,哪位遇到过类似情况,有没有办法挽救这个u盘?

网友A:
试试量产后能不能用。首先用ChipGenius软件读取该U盘的主控信息,找到是谁家的程序,然后找到对应的量产软件进行量产,具体教程可以baidu到。我上传一张以前我截图的教程你试试。

网友:
量产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量产后能不能用。首先用ChipGenius软件读取该U盘的主控信息,找到是谁家的程序,然后找到对应的量产软 ...

最后出现了这种结果,不知道量产成功没?

网友:
坏掉了,就是提示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