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继续拆老表,弘大DT9508B,收的坏表,也算开了眼了

楼主(2021-03-26):
之前拆的弘大DT9504b贴子,毛病算修好了,也是修过,线接错了,我照着这块9508把线改过来了,基本正常了。
这块9508,乱档也不正常,但是背光能亮,拆!

有的鼓秋了

网友A:
这是干什么的,买这么多的表?

网友B:
还是换个转盘弹片吧,铜丝绕起来感觉不靠谱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干什么的,买这么多的表?

玩表的!抚摸党多些

楼主:
哈哈,也是没事瞎折腾。

网友:
有空摸摸心满意足了

网友C:
你这弹片能顶多久

网友D:
宏大是HONDA本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宏大是HONDA本田吗?

哈,是个国内老厂

楼主:
买的二手的,也挺惊讶的,原主也是个手艺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弹片能顶多久

别顶了,各档数值乱跳怀疑就他搞的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个转盘弹片吧,铜丝绕起来感觉不靠谱的样子

是的,乱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它,它的位置不对,原表主装错位置了,左右拨片的位置应该是互补的,左边占1-2-4-右边就是3-5,明显这个自制拨片位置错了,改一下,看看数值还乱不。

网友:
谢谢分享。我就喜欢这种直插的老表。。。。

网友E:
请教这个拨片位置正确的位置是那样的?我也有一个拨片位置乱了,一直没弄好。请再发一下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这个拨片位置正确的位置是那样的?我也有一个拨片位置乱了,一直没弄好。请再发一下吧,谢谢 ...

原始是这样的,你试试

网友(2022-12-06):
还是有牛屎芯片

网友:
弹片这样太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