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气泵换个表头

楼主(2021-03-26):
有这么一个车载气泵,便宜没好货,表头严重不准,打算换个表头。

拆下来一看,就是最下面这个表,螺丝是8mm的。

在淘宝找了很多家,8mm的真没有几个,好不容易买了一个回来,中间那个,油浸的,结果螺距不同,装不上去,而且两个表都不是标准螺距,想用螺丝把孔堵上都不行。

然后把一个便携胎压表头子去掉,就是上面这个表,想用胶管接到泵上,但是这个是带胎压保持的,不方便。

不管螺纹大小了,准备自己做转接头,接一个上去再说。油浸的那个表,压力比较高,用来打胎,精度就不够,打钢瓶又违法,扔一边去,再买一个。

一边买表一边做转接头

为了保证强度,切开螺纹攻丝.

用的704胶,气密性好,强度不够,用接触面积来弥补。话说装上去还挺好看的。

顺便把旧表拆了:

表壳是塑料的,用手一捏,表针就往上转了。

网友:
这表原理是啥?

网友:
精度就不值得折腾,不如上电子的

网友A:
看图,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网友B:
没必要很准确吧

网友:
那不是活塞是连接弯管,大弯管截面是半月形在压力下会伸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图,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自己先百度懂压力表的原理再科普啊,都拆了 你看到活塞在哪了?? 在那猜谜语啊,想象力倒是挺丰富

网友:
大弯是铜管,有的是扁铜管,在压力作用下会伸展,通过那个金属丝带动齿轮和指针

网友:
活塞?像大肠菊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很准确吧

跟标准值相差一倍呢,而且每次都不同样。

楼主:
1849年获得专刊的波登管在大多数压力和温度仪表中作为驱动元件。这种管子,横截面呈椭圆,被弯成“C”形、盘旋形或螺旋形,其一端密封,另一端连接到压力源,一般是一根细管。压力流(气体或液体)作用于管壁,使其横截面变圆,同时使弯曲的管子稍微伸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先百度懂压力表的原理再科普啊,都拆了 你看到活塞在哪了?? 在那猜谜语啊,想象力倒是挺丰富 ...

:mad:mad::mad:猜错了。。

网友D:
正经的压力表,弯管的顶端有个力矩调整机构,可以微调弯管顶端移动传给指针系统的转动灵敏度。如果表不准,可以调整那个机构使之变准。可惜这样的简易表将那个调整机构省略,不可能调整灵敏度了。我的气泵也是灵敏度偏高,2.4kP的压力(4S店的数字压力表的数据)指针指向了3kP,我只好将示值乘以0.8的系数来估计实际的压力值。本想用什么方法将弯管弄硬一些来降低灵敏度,一直没有想处什么可行的办法,

设想镀度一层锡在弯管内外表面,可以增加弯管的硬度,如果弯管太硬,可以用锉刀修磨镀锡的厚度降低灵敏度,应该可以调整当适当准确的程度,但是目前没有合适的工具(镀锡工序,无大功率的电烙铁)来实施它。若购买新表,也不知道那新表是否示值准确,且螺纹是否对得上号等,不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经的压力表,弯管的顶端有个力矩调整机构,可以微调弯管顶端移动传给指针系统的转动灵敏度。如果表不准, ...

正规厂家的表,出厂都是经过校准的,有合格证。很多年以前的表盘上面还有手写的字,那个看上去就更放心了。

网友E:
直接买个数显搞个自停多好。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age=9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买个数显搞个自停多好。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870&extra=&page=9
...

这帖子当时我也看过,但他那个表早就买不到了,买到也装不上,气咀方向不同。再说我的气泵是淘宝免费买来的,再花5块多钱包邮买个气压表已经是我的心理承受极限了,实际上指针表比数显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