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定子烧了求助求助

楼主(2021-03-26):
不是大牌子,是杂牌的,转子烧坏了,想自己缠一下,在网上看的教程
需要用哪种绝缘纸?
哪个牌子的绝缘漆好用?
打换向片片需要什么材料?
在网上买那种红铜线,可以吗?
请诸位大佬指点一下,小白一枚,想学点技术

网友:
买个新的吧,这玩意要修好成本太高。

网友:
自己搞成本太高 ,绕完还要做动平衡。搞下来名牌角磨机估计能买俩

网友:
基本公模大小量好了淘宝好找的很自己绕怕是出钱出力出时间最后浪费了还是买一个

网友A:
说是定子线圈,这个图片是转子线圈啊。定子线圈倒好办,不用做动平衡,转子自己修就没办法弄好的。

网友:
你手里拿的是转子。

网友:
转子还是买一个吧,定子自己搞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是定子线圈,这个图片是转子线圈啊。定子线圈倒好办,不用做动平衡,转子自己修就没办法弄好的。 ...

谢谢,打错了

网友:
难度系数不是一般高。期待分享你的过程

网友:
杂牌的话不如买新的,维修费比机器贵。

网友:
买无刷的,基本上电机是不会坏了

网友:
小白想玩高难度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