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免单的LED灯泡

楼主(2021-03-26):
最近加了一个发免单的微信群,里边不定时发些免单的小东西,相当于刷单吧。0元拍了个“10W”LED灯泡,拆开看看是什么货色。

本贴里边有错误,请移步这里,不好意思--
LED灯珠功率计算错误,向大家道歉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635

标称10W的

实际就3W多点

用VIVO手机微距摄像头,太清了,灰尘都照出来了

拿个“凶器”做个案,把这个灯泡开膛破肚

这个板子就这样放着,没螺丝也没卡扣

里边什么都没有,就两根电源线

连阻容都不是呀,只有阻,没有容 ,还好,是铝基板

半透明灯罩还不错,可以改造别的小东西

外观还是不错的,临时照个明还行,寿命不会长了。

用手机录像,频闪严重,时间问题,不上动画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虚标严重啊,

网友:
起码还是个铝基板的,加个滤波电容吧?

网友:
             哈哈便宜没好货

网友A:
3.4w输入功率,大概3分之1功耗消耗在电阻上了~

网友:
真的不要耍单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3.4瓦还有频闪只能算买个小玩具了

网友:
贴片电阻*2+整流桥+2835*6,都不好意思做料板。灯罩,不是平整的一块,还可以用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w输入功率,大概3分之1功耗消耗在电阻上了~

比1/3大多了吧。6颗灯珠电压约19V,整流桥约1.4V。两颗电阻上的电压200V左右了。电阻上的电压比灯珠上的大10倍,电流一样,所以,电阻大约3,灯珠大约0.3,另外0.1是整流桥的。

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欢迎大婶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1/3大多了吧。6颗灯珠电压约19V,整流桥约1.4V。两颗电阻上的电压200V左右了。电阻上的电压比灯珠上的 ...

师傅:我想知道6串灯珠两端的电压“约19伏”是实测的还是按感觉一颗灯珠3.几伏估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师傅:我想知道6串灯珠两端的电压“约19伏”是实测的还是按感觉一颗灯珠3.几伏估算的? ...

看在是铝基板的份上,把它改造成低压供电还可以玩玩儿。沿红线割断线路,用飞线将6个灯珠并联,去除电阻和整流桥,就可以用电池供电或者用5V充电器供电(串一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1/3大多了吧。6颗灯珠电压约19V,整流桥约1.4V。两颗电阻上的电压200V左右了。电阻上的电压比灯珠上的 ...

6颗灯珠电压约180V,这LED灯珠单棵电压约3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在是铝基板的份上,把它改造成低压供电还可以玩玩儿。沿红线割断线路,用飞线将6个灯珠并联,去除电阻 ...

不行,点不亮的,这LED灯珠单棵电压约30V。

网友:
加个电解  能好一点吧

网友:
    灯管中用得最多的0.2W的LED灯珠,是两颗LED芯片并联而成,即3V,60MA。而对于阻容款电源用得最多的高压LED 9V灯珠,则是由三颗LED芯片串联而成,即9V,30MA。
     正因为LED灯珠是由多颗LED芯片串并联而成,所以LED灯珠的规格可以有很多种,电压也可以有很多种。具体灯珠是多少V的,也可以看灯珠是由多少颗LED芯片组成的,当然,因为LED芯片比较小,引线键合的金线也比较小,目测只能大概估计一下,具体的还是要用直流源测了才知道。
      不过用得比较多的还是3V,6V,9V等,当然也有几十V的灯珠,这个要看具体的设计方案来确实用什么样的灯珠。
     对于只有3V的灯珠,可以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去点亮这颗灯珠,这个可是有正负的,不亮就换一下正负就行了。而对于不知电压的LED灯珠,那只能用直流源来测,方法是:把直流源电压调零,电流调到最大,接好灯珠正负极,调起码流源的电压,使其从零开始变大,到灯珠微亮时,此时的电压就为LED灯珠的大概电压。
      对于COB灯珠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原理,只是COB封装了更多的LED芯片,电压和电流会相对大一些。而COB灯珠电压和电流的确认方法也是用直流源来确认。
      每种规格的灯珠有着自己的特点,有的性价比高一点,有的性能好一点。而每个厂家之间同规格的LED灯珠也会有所差异,所以LED灯珠没有绝对的好坏,只要用得好了就会发挥他最大的作用。

你可以将灯泡上电,在注意安全的状态下,用万用表实际测量一下单个灯珠的压降,再进行计算。

网友:
话说led本身是二极管,那么那个整流桥其实是多余的,还可以再省点料进一步节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