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爱玛电动车充电器,不知输出多少的。

楼主(2021-03-26):
捡了个爱玛充电器,背面没有功率参数,不知输出多少,不敢用,拆开给大家看看怎么量输出功率多少的,还有充电器做工怎么样?

网友:
非要369等的话,依我看给个5吧,缺emi,不知你问的咋功率?变压器上不上印有60v2A嘛,不过现在这些类玩意山货严重,完全起见,有表的话,拿表测就完了。。

网友:
输出电容又看不到,

网友:
风扇都不给弄个,整体做工又马马虎虎,算是有电量显示最差的之一了

网友:
开关变压器上不是有60v2a

网友:
看来给爱玛代工的厂不少,有的带风扇,有的不带

网友:
变压器上不是写60V吗,没有万用表吗测一下不就完了么

网友:
手收集过好多个这类充电器,并改装过可调电源。看盒子这般大的大都输出是2A 60V 的。

网友(2024-10-12):
跳过输出端的可控硅测量一下电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看着像是山上的

网友(2025-08-19):
唯一优点是没有灌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