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云充吧充电宝拆解

楼主(2021-03-26):
拆开4个螺丝也没用,两面壳是粘在一起的,基本没法完美拆开,拿一个做测试,在LED灯两侧8mm打二个小孔,先试一下2.3短接,看灯会不会闪一下,如果不会,就要1.3迅速短接一下,(1是电池正极,不能长时间对地短路),再短接一下2.3(2和3都是地,短接时间长也没关系),这时三个led灯会闪一下,完美解决,不用拆壳

楼主:
最边上的那个铜点

网友A:
这操作,寻龙分金呀。。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操作,寻龙分金呀。。可以

付出了一个分尸的代价,唉

楼主:
最边上的铜点

网友B:
灯在边上的版本有方法吗

网友B:
这种版本有?

网友:
这操作牛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版本有?

电池负极和输出负极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在边上的版本有方法吗

试试电池负极和输出负极短接一下

网友:
厉害,这个需要实践与突破啊。
以前倒是见过怪兽共享充电宝破解的办法(哈哈,手头上也有一个已破解的)

网友:
这种电池时间久了就鼓包了

网友:
电池亏电后这个操作还有效吗?

网友(2021-08-04):
刚暴力拆废一个,把电池翘了个洞

网友(2021-09-16):
我觉得1-2短接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C(2021-10-28):
我已经完美破解  不用打孔也不用拆机

网友:
兄弟 我也是这种 你解锁了吗,刚捣鼓了半天不行啊

网友(2022-01-12):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完美破解  不用打孔也不用拆机

怎么操作的?不打孔搞定了?

网友(2022-03-22):
云充吧充电线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