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55寸电视机准备改音箱

楼主(2021-03-26):
家里新买的松下560 55寸电视,画质尚可,但是音质确实不敢恭维,完全不是松下这个品牌应有的品质。准备加装外置音箱,但是老婆不答应,嫌弃影响外观,于是想利用电视机本身来改造一下。

松下电视机拆开很简单,就10来颗螺丝取下。

网友:
赶上直播了

音质这东西,数字功放,好像换掉输出电感就能解决
但是不保准

网友A:
东芝电视是TCL组装的  松下估计也是国内买牌子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东芝电视是TCL组装的  松下估计也是国内买牌子做的

现在那个牌子比较好

网友C:
新买的直接就拆,保修不要了?松下在国内15年就退出电视业务了,全部都是海信做的贴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那个牌子比较好

索尼大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芝电视是TCL组装的  松下估计也是国内买牌子做的

我直接买TCL电视。

网友:
像山寨的,唉现在很多的液晶电视机就是垃圾,没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

网友:
弄个回音壁就行了,液晶没几个音质好的。。。所谓好也就是爆炸砰砰砰。。。不是传统意义的音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买的直接就拆,保修不要了?松下在国内15年就退出电视业务了,全部都是海信做的贴牌。 ...

不是全部吧. 我知道有一部分是创维的

网友:
输出到音响他不香吗。

网友:
搞个外接音箱也能解决问题啊

网友:
显像管时代的松下电视喇叭是很不错的,我现在喜欢接几百元的多媒体两分频桌面音箱当电视喇叭,一个丝膜高音加一个5寸左右的低音那种就不错了。

网友:
有没有看到海信的标啊,仔细找找啊,说不定有哦~

网友:
这样改了效果也提升不大吧,外接一对有源好多了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改的

网友:
一个日系电容也没看到  妥妥的兔子货

网友:
外接2.1电脑音箱就很好。

网友:
假松下吧?一体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那个牌子比较好

电视这个嘛。。。。。当然是索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