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大电流档判断动力锂电放电电流可行吗。

楼主(2021-03-26):
感觉这个贴发这里应该可以吧。

今天进百度,刷到一个视频,说用万用表的大电流档位,直接测量18650电池的放电电流大小,用来判断18650是不是动力锂电。

视频里直接切换万用表电流档的20A档位,直接用万用表的红黑表笔测量18650电池两端,按显示出来的电流来判断是不是动力锂电。视频里看到测量了好几种电池,确实测量出来的电流都不同,还有超量程的电池。
感觉这样测量是不是挺危险的?什么原理?难道是说动力锂电和普通锂电短路电流和额定放电电流是成比例,所以只要测量了短路电流,就能知道额定放电电流大小?

如果这样可行,那确实挺方便的,平常一堆电芯,可以用这个方法大概知道哪个电芯可以大电流放电。

网友:
不可行,你这样属于直接短路,会烧掉表笔线

网友:
买个内阻测试仪 看下内阻可靠点

网友:
大电流档位是康铜丝检测电流,不接负载直接测量相当于短路,会烧坏万用表,保险丝,表笔线,电池发热,导致电池损坏,严重者还会导致爆炸,失火

网友:
这怕是个傻子吧,直接短路状态

短路过普通18650 ,电流都上10A,

大电流的同时,还要看电压降

网友:
糙得不行,普通表笔本身线径就够细,先不说载流到不了动力锂的短路电流,多来几次线径发烫直接坏你一副表笔,怎么也得2块钱了,再加个炮灰表起码20,测一个模糊得不能再模糊的放电能力,60毫欧以内,1300mah的容量型短路电流都能随便超20A量程,真的有意思?
想要知道大致的内阻,搭一个555或者32块买一块ZB206还能顺便测容量不好?

网友:
差的万用表的线,内阻大约0.2欧姆左右的。这样对比来搞,能分别出来,但是影响寿命,还危险,买个内阻表和万用表也差不多价格把。或者电池两端接电阻,通过计算空载电压和带载电压,可以计算出内阻

网友:
在没有专门测试仪的情况下是可以的,短接只有几秒。以前用这种方法测过普通电池。

网友:
不错的注意,测一个电池坏一个表,今年可以买很多表

网友:
瞬间电流估计把线都融化掉了,哈哈。别说测持续放电能力。

网友:
小时候我们测电池都是用舌头舔

网友:
这个我不敢。

网友:
我小学的时候,对干电池判断,就是这么干。

后来又镍氢电池都已经不敢了,锂电池再这么干,呵呵呵。

网友:
便宜的表线阻都比较大,两根合计0.2欧的话短路电流约20A,半秒内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串个大电感或者1欧以内的电阻丝一段

楼主:
看到大家的回复,大概有个底了,垃圾表笔加垃圾表,是可以尝试着测试的,因为表笔本身电阻大,再加上表也不是什么好表,短时间测试问题不大。

不过测试并不准确,因为就算容量型的电池,短路电流其实也很大,就算垃圾表笔本身电阻大,放电能力主要还是长期稳定的大电流放电。短时间的放电电流并不代表这个电池能长时间稳定大电流输出。

综上所续,测测短路电流还行,做动力锂电判断完全是个坑。

网友(2023-03-02):
引用 楼主:
看到大家的回复,大概有个底了,垃圾表笔加垃圾表,是可以尝试着测试的,因为表笔本身电阻大,再加上表也不 ...

看看我的帖子,有介绍用555做内阻测试仪的文章,10元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