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我的笔记本怎么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1-03-26):
thinkpad T430u,本来好的,经过了快递,快递包的也很严实,快递箱体也没有变形,结果用时屏幕颜色变了,颜色显示不正常,基本蓝色变成了红色,还略有闪烁。输出接电视显示颜色正常,感觉是显示器排线松了,费尽千辛万苦拆开,拆排线再装,结果还是不行。把显卡禁用,也不行。看显示设置,颜色只有8位深度,驱动没有驱起来?但启动时还没有进入windows前,颜色就不正常。把屏幕后面的排线拆了再装也不行。究竟怎么了?4月2日花230买了个屏换上,好了。

网友A:
还有可能是屏后面排线松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是屏后面排线松脱。

拆屏幕就麻烦了

网友:
屏幕很好拆,没有那么麻烦

网友B:
屏幕缺一路信号。B站笔记本维修厮最近一周有期节目有一个thinkpad笔记本同样故障,算通病吧。可以看一下。

网友C:
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我的联想V470颜色也只有8位深度,显示正常!

网友:
缺一种颜色信号

网友D:
相对于拆C壳,拆屏可容易。
但通常屏后排线很少会松,毕竟那个玩意通常后面都有胶带粘着的,不过既然经过了我朝镖局的手,所以,还是拆开重新插拔然后排除一下看看吧。
如果屏后线松脱也排除了,那就有可能是屏线磨损(注意下转轴附近)或者直接断掉了,笔电这种故障没遇到过,台式机倒是遇到一例,主机后面的VGA接口里面一根针在安装前可能就稍稍歪了,然后安装时被人大力出奇迹强行给装上了,那个针脚就彻底倒了并且与旁边的短路了,显示的效果就成了缺一种颜色的鬼画面

网友E:
屏线的问题,拆开插拔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对于拆C壳,拆屏可容易。
但通常屏后排线很少会松,毕竟那个玩意通常后面都有胶带粘着的,不过既然经过了 ...

这个笔记本其实用的非常少,排线磨损的可能性不大。估计是运输过程中扔来扔去,震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根屏线试试?

要换就把屏幕换了,太差了,不清晰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换就把屏幕换了,太差了,不清晰

那就换呗....

网友F:
颜色8位正常,显卡啥的没问题,查屏幕吧,这种1366的屏100多都能买到

网友:
臭皮匠凑个热闹,排线接触不好,尝试测一下没根线是否连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颜色8位正常,显卡啥的没问题,查屏幕吧,这种1366的屏100多都能买到

原来屏幕太差了,能换个高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屏线的问题,拆开插拔一下看看

两头都插拔了,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缺一路信号。B站笔记本维修厮最近一周有期节目有一个thinkpad笔记本同样故障,算通病吧。可以看一下。 ...

那个电压不出的那集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两头都插拔了,不管用

你找下定义,量下针脚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找下定义,量下针脚电压了

买新屏换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