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超声波清洗机LT-05C

楼主(2021-03-26):
拆个超声波清洗机,双功率,30w/60W,实测待机1w,30w功率时,只有15.5w。在60w功率时,只有24w。看图吧

换能器特写

换能器特写

换能器粘接

换能器粘接

34.1w

34.1w

底板

底板

包装

包装

包装

包装

待机1w

待机1w

15.5w

15.5w

网友:
清洗眼镜的吗

网友A:
清水里还要加清洗剂吧?厨房里沾满油污的用具能清洗干净吗?

网友:
终于不是小马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水里还要加清洗剂吧?厨房里沾满油污的用具能清洗干净吗?

可以,如果你能放进清洗机的话

网友:
用了什么芯片,没有细节一点的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水里还要加清洗剂吧?厨房里沾满油污的用具能清洗干净吗?

一定要加的

楼主:
如果有需要随时提供细节

网友:
你好,我也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但是我的功率测出来比你大多了,60w实际有55W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需要随时提供细节

你能再拍个线路板的细节图吗?我有两个电阻表面烧焦了,看不清是多少欧的了

网友(2022-05-25):
我的与这台一样,振几下就不动了,请高手指导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