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一个用磁带存储数据的老式打字机,不知道用途。

楼主(2021-03-26):
外观是这样的

这是磁带存储部位

拆了以后内部全图,由步进驱动器 接口电路和主控MCU组成,这个主板上竟然由FLASH存储器
既然有闪存为什么还要用磁带呢?

机芯上的步进电机两个,齿轮都是黄铜的很重

步进驱动器两个步进电机用了四个驱动器有点不解

键盘上的字,键盘用的是笔记本键盘,而且是量产产品

12864液晶

网友A:
磁带?那是色带,线号打印机

网友:
这是标签打印机

网友:
线管打印机吧?线路上需要套标签管,这个是給标签管打字的。

网友:
线号管、标签打印机,上电看一下能不能开机,能用的话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没用了赶紧卖,还能个出售。

网友:
标签打印机。电气部门用的比较多。

网友:
那不是磁带,是标签打印带

网友:
有切纸机构,明显是标签打印机

网友:
谢谢分享。。。。这录音鸡很高级。。。。。

网友:
这个叫线号机,或者标签机。看起来是硕方兼容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带?那是色带,线号打印机

见笑了不懂这个,只看着像磁带没仔细研究

网友:
看来群主是没有用过针式打印机吧。

网友:
和单位使用的一模一样,机器价格千元 色带百元

网友:
乍看标题,还以为是皮戏1500呢,闹了半天是当代产品,那不是磁带,是色带

网友(2022-12-06):
古董级藏品

网友:
标签打印机吧,放磁带的地方是放胶带的地方。

网友:
就是嘛,磁带?打印机?不沾边啊

网友:
这是线号打印机,骗你的,我也有一个,控制配电箱用的

网友:
线号管标签机,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