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IBM服务器电源1600w 不知怎么启动

楼主(2021-03-26):
  收了一个IBM服务器上的电源,很大、很重、很暴力,就是不知道怎么启动,所以也不知道好坏:

 标签特写:

 标签上说有输出端子的编号:OUTPUT---1-6, OUTPUT---7-11,但实际端子上看不到任何编号。

 两头各有一个散热风扇,一头推一头拉,很暴力!

 插上电后,风扇会转,那个小针脚的插座上测量有12V、5V、3.3V电压,主输出插座上没电压,不知是坏的,还是没有启动?
 网搜个遍也没查到相关的资料,哪位朋友能告诉我这电源怎么启动吗?
 不管怎样,拆了看看再说。
 拆下盖板:

 插座端的PCB上没有标记:

 继续拆下面的盒子:

 拔下两个风扇的插座,就可以取出电源板组件:

 功率管特写:

 输出端的样子:

 下排大端子应该是主电源输出吧?这里没有电压。
 上排小针脚的插座上有12V、5V、3.3V电压,针脚很多,不知道各自的定义。

 这里有印字标记,但看不懂:

 下步怎么做呢?请各位支招。

网友A:
服务器的,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的,太长了

是的,很长,有43cm。
很大、很长、很重、很暴力

网友B:
能做小电焊机了,看看闲鱼啥价,换钱是王道

网友:
20包邮解君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做小电焊机了,看看闲鱼啥价,换钱是王道

还没能启动,谁能帮忙提供相关的资料?

网友C:
找最短针脚  测电压和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最短针脚  测电压和阻值

坛友的意思是最短的针脚是启动的?
我仔细看了下,那个细针的插座中的针脚都是一样长短的;那个大端子的插座中,除最两头各一个端子特别高一点,中间这些都是一样高的。
不知怎么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的意思是最短的针脚是启动的?
我仔细看了下,那个细针的插座中的针脚都是一样长短的;那个大端子的 ...

如果能用起来的确很棒,应该有几根检测端口,没资料只能慢慢测,用一个电阻去短接地试试,有些还需要接一定功率的负载才行。

网友D:
好像是小型机的电源,找不到资料只能拆原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小型机的电源,找不到资料只能拆原件了

看来坛里也没人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坛里也没人知道了

不要说这种绝对的话,坛里有大神的,只是愿不愿意出手而已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534
一个电源解析得如此透彻,你说他不知道?

网友:
提供一点简单思路吧,看PCB输出端的走线宽度,最宽的肯定是电源输出,输出电压先不管后面再测,然后看输出端比较细的线,用万用表量一遍,即使电源没启动,一般也会有待机电压输出,多是3.3V或5V。标准ATX电源的启动方法是把PS-ON这根线拉低,我们大胆推测一下,你这个电源应该也有类似的信号线,至于是拉低还是拉高后接下来测。前面你会找到一些有电压输出的引脚,这些引脚可能是待机电源,也可能是类似PS-ON的信号线,找一个100到500欧的电阻接到前面找的待机电压上,另一端接地,把这些信号线依次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反应,量一下输出端,看看有没有电压。取100到500欧主要是确保这个电阻足够小,可以将启动信号拉低(反之也可能是将启动信号拉高),同时保证即是待机输出也不至于短路。大概就是这个思路,试一下大概应该能启动,除非你碰到个坏电源,或者是启动方式奇葩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