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不锈钢跟铁怎么焊

楼主(2021-03-26):
摩托车上的后视镜前移 把风挡螺丝替换成带后视镜底座的螺丝 但是这种螺丝没有单卖的 100根起做 架不住 自己在家角磨机切割掉了原来的很短的10mm螺纹 用401胶水粘住304的螺丝 8MM正丝 50mm长的 调整好了位置 拿去做门窗的说焊不了。。 为啥啊 点焊几下不就行了么 几分钟的事。。。。

嘿嘿 搞定了 有个哥们给焊了 10块搞定 有点歪 不过用了垫片就没问题了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不锈钢跟铁的话氩弧焊很容易呀

网友:
怎么焊不清楚,但上车床分分钟就车一根,再热处理一下

网友:
不是做不了,是压根不想帮你做。这个用氩弧焊就能搞,如果离得不远我可以免费帮你焊一下

网友:
一般用a302焊条,或者042焊条,异种钢焊接主要是焊材,氩弧也一样,焊丝很重要,直接普通304焊丝也能焊,就是强度问题

网友:
买了个摩托,存的钱都光了,给老娘还要了5000.

网友:
找修冰箱空调的 用铜钎焊 ,自己有小喷灯了用锡也可以焊

网友B:
氩弧焊好焊的。可能没有焊接过这类或者不好收费就推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氩弧焊好焊的。可能没有焊接过这类或者不好收费就推脱了。

那去找不锈钢门窗的就可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不锈钢跟铁的话氩弧焊很容易呀

做门窗的讲焊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氩弧焊好焊的。可能没有焊接过这类或者不好收费就推脱了。

主要是收多了不好意思,少又不想做,加上手头上的活又忙不过来。如果是闲时候,一般都愿意焊一下的。

网友:
电焊,氩弧,二氧化碳保护焊都能焊接

网友C:
不想给你干而已,收多了你不同意,收少了不值当的干,你那个内牙是多大的螺纹,我给你想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想给你干而已,收多了你不同意,收少了不值当的干,你那个内牙是多大的螺纹,我给你想想办法 ...

里面是反牙的10MM 大概20mm深 外面是8mm正丝 50mm长 2根 304材质的 老哥能做吗 发私信给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里面是反牙的10MM 大概20mm深 外面是8mm正丝 50mm长 2根 304材质的 老哥能做吗 发私信给你了 ...

5.0 hihi:/

网友:
可以尝试钎焊,用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 hihi:/

没得转反丝的 基本都要定做。。 100个起

网友:
买个m8不锈钢加厚螺母(厚30-40,对边13mm),一端扩孔到8.6-8.8(不锈钢难加工,孔大一点好做),买个m10反牙丝锥攻丝,总花费二十元左右可搞定。如果接受镀锌螺母则更好加工,孔可以扩到8.5。

网友:
氩氟焊没没试过,可以找人试试!但是钎焊(氧焊,铜焊类的)绝对是可以焊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