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锂电池组 60V19.2

楼主(2021-03-26):
本帖仅供参考 非专业人士 请勿尝试
总成本 800元内 电池采用16串4并 上7串下8串

64节21700电池

电池保护板 蚂蚁的 30A 129元

电池支架 环氧树脂板

组好

焊点测试

装好了又拆开 加大接触面积

上铜带

充电器 50块钱

改接头

成品

完~

网友A:
以我个人意见来看,保护板不要用这种带蓝牙的,一旦长期闲置,蓝牙一直工作有微小电流,会把电池耗尽,然后坏掉

网友B:
刚开始不是蛮好 干嘛拆开重新加焊铜皮?电动车正常行驶电流没那么大

网友:
电池链接和保护板链接附上一个,收藏一下,以后可能会用上

网友:
好漂亮,不过一般60伏都是17串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不是蛮好 干嘛拆开重新加焊铜皮?电动车正常行驶电流没那么大

他好像刚开始没有焊在一起。。。。。。后来才发现是真的没有焊在一起。。。。。。

网友:
很好的制作过程

网友:
如果是纯镍片就不用现加铜片了,最多正负加厚就可以了,留长一点,别在电池头上焊锡,高温会影响电池

网友:
你这保护板哪家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个人意见来看,保护板不要用这种带蓝牙的,一旦长期闲置,蓝牙一直工作有微小电流,会把电池耗尽,然后 ...

蓝牙在三分钟后会关机 想激活就得充电或者放电

网友:
哪里买的电池多少钱一个?可以分享一下链接吗

网友:
自己组电池组买电池直接上阿里巴巴,比深水宝更便宜。组个充电宝还是深水宝算了

网友:
士兰微的管子怎么样

网友:
这21700容量不够的。。。。。某宝大部分我21700容量都不够

网友:
最好在做个壳子,管线在处理一下,就完美了

网友:
口水电池,就是没有点焊机

网友:
锂电池,大焊点尽量避免用烙铁焊接,焊接时发热量太大有可能烧化电池里面的密封胶圈

网友:
保护板真高级!

网友:
中通的草席,高手的凉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