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头2246XT江波龙是不是又把固件写八脚芯片上面了

楼主(2021-03-26):
江波龙这诡是不是又把固件写八爪上面了,有大佬弄得来不

网友:
把丝印一搜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A:
江波龙苹果颗粒盘需要写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江波龙苹果颗粒盘需要写EPROM

这颗粒上别的板子能用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颗粒上别的板子能用不。。。。。。。

那个spi应该只是苹果认证,参数是另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spi应该只是苹果认证,参数是另外的

有些参数没用要有固件,这方面只有大佬们懂

网友:
64单片我有好几片,现在手机扩容的也少了 能利用上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参数没用要有固件,这方面只有大佬们懂

没错,就像3269,它就有苹果,跟3268一个样,它就吃苹果。
不然为何要多弄个ROM?有它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