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32寸一体机更换背光,改分体机

楼主(2021-03-26):
捡的一体机,用了很久,结果。。。熄了。。。。。。。。。

收了很久。没管他。

布满灰尘

灰尘

跟坛友聊了聊,问他有没有多余的机箱,王总立马就发了一个过来。(这里感谢中国好坛友,王总,大家掌声。。。。。刷一波666666,航母刷起来。)

前面配置丰富。3.0的USB,透风钢网!

侧透面板。

另外一面是盖板。

扎实的很。顶部散热网,磁吸!

背面带风扇。

CNC手拧螺丝

盖板厚重

写的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还是侧透这边好看一些。

配件

1

多找几款螺丝看看。

2

3

4

5

6

7

先打孔

漂亮

原螺丝

内六角如何?

拧上去看看。

好像还不错。

这里内六角长了。。。。。

最后还是选择不锈钢十字大螺丝。

继续打孔。

打孔完毕,准备装机。这个硬盘位比较奇葩,需要拆了面板。。。。。

镀银的开机线。。。。。。王总血豪,自己改的。

一体机,折腾的不厌其烦。。。。。。拆开费劲。。。。。。

搬硬盘,安装硬盘

拆主板,喇叭

各种线

顺便记录一下。

另外一根。

安装主板

安装显卡

显卡好像刚刚好(后面发现有点误差,修改了下。)

刚开始还以为装不上。

搬电源

下面进风?

装上后,发现线短了,因为是下置电源。。。。。

考虑买延长线

应该差不多吧。

主板这个供电也短了。。。。。于是改变思路,直接自己接。

硬盘线刚刚好。

工程巨大。装起来。。。。。

盖上先

收起来,有空折腾。

不锈钢螺丝靓。

楼主:
二楼继续啊。
又过了一段时间。。。。。
因为事情多,没空折腾。。。。。

抽了个空闲时间,用鱼线割开卡住的顶部玻璃外板

两根圆珠笔,绑住鱼线,要不然,会割烂手。。。。。。

抽出来玻璃。

挺厚实的。

搬出显示屏

驱动

屏线卡口

屏幕型号

标签

底部

一层

两层

很多。。。。。

背光线

用鱼线割下LED

多个灯珠烧毁

其实单独更换灯珠也可以的。

一个按键板,一个开机按钮,一个摄像头,一个驱动板

驱动板。。。。。HDMI接口都没有。

灯条支持多种接口

内置摄像头

液晶屏供电接口,其实就是电脑主机电源分一条出来给显示屏用。

接口定义

其实有单独的5.3接口焊盘

如果想改,也是可以的。

LED接口定义

清洗外壳

污垢一下子溶解了。

清洗屏幕外玻璃。

清洗完毕,准备买LED背光

随便买了一根

等了几天,到货了,安装比较激动,无拍照,无非就是一层一层复原。

正面

还是用的电脑电源驱动屏幕。

短接这里,电源就有输出了。(感谢老朱的指导)

结果。。。。。。。。这漏光是什么鬼。。。。。。。。。

虽然可以用。

漏光。。。。。。。。。。

准备重新折腾。

又拆了

好吧。。。。。。陈师傅连夜坐火车跑路了。。。。。。

有拆装了几遍。。。。。。站票走的。。。。。。

翻了。。。。。。

虽然尺寸很大,但是我不喜欢。。。。。。

亏洗的这么白

吃灰去吧。。。。。。

楼主:
需要三层楼。
虽然,显示器挂了,但是主机还有抢救的价值。。。。。。给陈师傅上心电监护,人工肺。。。。。。

前面我们说到,显卡位,需要折腾下。拖了一个月,陈师傅总算有点心跳了。。。。。
很明显HDMI接口处挡住了。。。。。

挡的插不进。。。。。

找来日本进口美工刀,没错,直接用美工刀割。。。。。

切了一个钟。(喝了一杯咖啡。)

效果不错。

就是底部,还有一点点。

挡的不明显了。

割下来的钢板厚度。

陈师傅,不光菜烧的好。。。。。。

剩余的一点,用钢锯。

效果明显

手术很成功。

接下来,就是延长电源线。找一个挂了的电源。

这种美容线缝合法好看?

还是这种羊肠线缝法?

很明显,这种效果更好。(前一种剪了,改成了这种。)

一个字,接。。。。。

断断续续接了几天。。。。。。。

两眼昏花。。。。。。

最后一根。。。。。。

扎带一扎。。。。。。完成。。。。。。

还是那种带蛇皮网的好看。。。。。。

找主板供电。

主板是8P,这里4P,问题不大。

插上去就是了。

嗯,长度合适。

顺便接一个风扇。

奈斯

下置电源。。。。。

侧透

插电,看他炸不炸就完了。

有戏

不错哦。

第一次开机,很慢。

也算进入系统了。

使命召唤。。。。。。

奈斯。

完工。

下一步,上哪里去捡个显示器。。。。。。。。。

网友A:
吃灰去了,估计3楼用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吃灰去了,估计3楼用不上了

更新完毕。

网友:
不错啊,陈师傅手艺还是不错的。电源线套上蛇皮网就更好看了。

网友:
不会电子的医师不是好电工?   估计是你吧COF那个边板捏到压到了  漏光有专门的那种醋酸胶带贴 改背光都没坏

网友:
一体机很容易坏,也不好升级

网友:
手艺不错了,我是没想花时间折腾这些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一体机用着不占地方。。。。。

网友:
楼主的一体机其实挺不错的,本来就是品牌主板,不是山上出来的板子。我用过n线的山寨板子,pcie侧插的,cpu是正式版,然而翻来覆去装系统打驱动改bios,还是不支持休眠。自带电源12v5a 换过摩托的剪线电源12v9a 死活第一次开机必定重启。搬回来屏幕就没背光,最后发现液晶屏上的背光线插座断了

网友:
给电源接线,这个工程可不小。

网友:
好好的屏就这样坏了.......
还有一体改分体,那不是占更大的地方了吗。不方便折腾吗?谁的主机好好的会老拆它?闲?

网友:
折腾完可以快快乐乐的打游戏了

网友:
这个机箱质量一般,弄个品牌机的机箱把。

网友:
显示器搞开个寂寞呀

网友:
大神级操作,值得学些

网友:
显示器分体完看起来清爽多了,可惜最后翻车了

网友:
我的机箱这是这种 有点小 显卡hdmi接口那里就容易被挡 我的选择是 用小刀割插头。。。插头上的塑料还是很好割的

网友:
这显示器好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