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知品牌的KP-Super无线充电宝的修复过程

楼主(2021-03-26):
同事拿来一个充电宝,说是多年前买的,一直用着感觉挺方便的,既可以直接插市电来充电,又能无线给手机充电,同事挺喜欢它的,让我尽量给修好。故障有两个,一是无线充电用不了,二是电池不耐用,给手机充电还没充到一半就没电了,先看一下这玩艺儿

有个数码管显示电量,2个USB口输出,C口既可以输入又可以输出

牌子也没有,叫什么KP-SUPER,输出电流还挺大的,貌似还不错,毕竟是多年前买的,现在来说肯定是落后了,电池容量小了点,只有6700mah

先测试一下,由于家里没人有无线充电的手机,所以无线充电就没法试了,就试试它的电池容量如何吧,先把充电宝充满电,在USB口串个U表,再给手机充电,结果真的很快就没电了,00了

看一下U表,才放出来1708mah,果然是电池不行了

下面开始维修,由于本人拆机水平实在太菜,拆机过程就不展示了,直接上拆开图,可以看见充电线圈下面的阻磁片已经裂得很厉害了,不过无线充电不能用应该跟它没关系

再看,发现这个应该是无线充电的谐振电容一只引脚已经脱焊了

再细看,这电容已经大肚子了

好,有眉目了,进一步拆机,把中框拆下

拆下主板,先观察一下故障部位,电容已经吐了,下面哪个IC也不保了

看看电容参数,390nF,耐压100V

掀开电容就能看见下面两个IC

看型号是两个双MOS管,右边的APM4953A是个双P沟道MOS,已经烧毁。左边的WSP9926A则是双N沟道MOS,细看已经有条裂纹,应该也坏了。粗略看了一下电路,这两个双MOS应该是组成一个类似于全桥开关电源那种振荡电路然后通过LC串联谐振来无线充电的吧

把烧毁的PMOS拆下,发现烧的有点严重啊,板子都黑了,焊盘也掉了大半个,剩下一点点

把烧成碳的挖掉

接下来就是缝缝补补,绿油也上了,502也上了,手艺不行,补成这鸟样,算了,能用就行

然后把所有烧坏的元件都拆下

由于MOS管烧得如此严重,不知道驱动它俩的IC会不会也烧坏了,所以下一步就是找找哪个是PWM驱动IC。这主板设计得还挺复杂的,正反两面都有好几个IC

这个ETA9742是钰泰的移动电源芯片,既可以为电池充电又可以升压放电,不是它

这个IP5306是英集芯的移动电源芯片,好像只管放电不管充电,也不是它

这两个XB7608是赛芯微的锂电保护芯片

然后就剩下两个白板的,上面什么字也没有,这是其中一个,这个我估计是MCU,还管数码管显示电量

还有一个没字的,我猜应该就是它驱动两个双MOS管

问题是它没有型号,不知道引脚定义,怎么样知道它有没有坏呢,我用万用表逐个打了一下它所有引脚的对地二极值,好像都挺正常,为了进一步验证,我决定拿出神器来检测。先做做准备功夫,从双MOS管两个栅极焊盘上各引出一条线,再在附近找个“地”,也引出一条引线,然后焊上电池

杀器出场,测一测双MOS的两个栅极有没有驱动波形,结果是有的

好,那就无后顾之忧,可以下单买元件了,由于是功率器件,不敢在假货宝买,在立创买的,买个放心。第一集完!等收到货后再继续发接下来的维修过程。

楼主:
第二集

立创已下单,PMOS、NMOS、394电容各买了5个,趁快递还没到,把其它问题先收拾收拾吧继续往下拆

接下来把充电线圈拆出来粘一下,由于阻磁片已裂,不敢太用力,所以先把电池的热缩膜给剪开

线圈就粘在热缩膜上,下点酒精等它渗下去,让胶失去粘性

然后慢慢地、轻轻地撕,完美拆下

上401胶水

点在裂缝处,等干了应该就结实了

至此,这个充电宝已经全部拆散了,摆拍个全家福

然后看下电池,不明白厂家为什么要抹掉喷码,不过依稀还能看出是长江福斯特,20650,3350mah

为了保险,还是再单独测试一下电池的容量吧,先把电池充满

山寨“库伦计”调到2A放电,放到2.8V

刚一开始放电就拉低到3.44V

一会儿就停了,放出来1361mah,看来电池真的要换了,上假货宝买吧

20650真是麻烦,网上没几家卖的,有卖的要么就是重新蒙皮的假货,要么就是三洋那些贵得要死的进口货,我决定把我屯的3颗“东莞创明”18650奉献出来2颗

同样是3350mah的,有没有水份不知道

拿出我的玩具点焊机,充它一晚上,准备明天点焊

next

楼主:
第三集~~~点焊电池组

找出来以前拆电动车电池组留下的架子,把2个电池放上去以固定位置

两边再用热熔胶粘一下固定

开始点焊,点焊机威力太小,点出来的焊点好像不太结实

再多点几下保险一点,正极那边也如法炮制

接下来准备焊接引线,中间暂时塞张纸,防止焊接时温度太高把电池的包皮烫坏导致正负极短路

快速地点上焊锡

再快速地焊上引线,负极那边也是如法炮制

两头都粘上旧电池拆下来的青稞纸

电池组搞定

到此,修修补补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完成了,但是立创的快递还没到,还不能往下修,那就给这个充电宝插220V的开关电源拍几张吧,用固态电容的手机充电器一般都不错的,这个也是

这个TD6515资料查不到,应该就是类似VIPER22A那种里头带开关管的电源管理芯片

次级这边这个TC730也查不到,估计是同步整流IC,所以这个电源输出功率还真挺大的,我相信能达到它标称的3A

楼主:
修复

由于时间关系,快递已收到,,继续往下维修
由于立创买一个元件也要付7块的快递费,所以我平常遇到一些需要的元器件就先拿本子记下,等到像这次一样,有“金主”出快递费的时候就一起买回来,

这三包是这次修充电宝的元件

看下价格,对于我这样买几个修一下东西的来说价格还可以接受,就是快递费有点难受

交班的和接班的合个影,可以看到新的电容个头比旧的大了不少,因为它耐压是250V的

把两个双MOS管先焊上,修补过焊盘的引脚我都特意加多点焊锡

然后就是考虑这个电容怎么装的问题了,这样试试,好像可以放得下

把腿掰得奇形怪状的,焊好

把中框装上再把板放进去试试看,可以,刚刚好能放下

然后随便搭好先试试看,没有无线充的手机要怎么试呢?我拿出以前修电磁炉不检锅的检测神器,放在发射线圈上,LED一闪一闪地亮起来了,像极了电磁炉的检锅脉冲,应该是修好了

然后是开始装配,先把开关电源装上

电池组贴上双面胶

粘在壳子上,充电板也装上,焊好线

中框装上,再在电池上贴上双面胶

把充电线圈粘上,再把线焊好

合上盖子,由于拆机过程中有半数的卡扣被我拆断了,所以外壳缝隙很大
这面也是

但由于目前没有无线充的手机,我只是试了一下它的“检锅”脉冲没有问题,可以点亮LED。真正放上手机能不能充还不知道,所以外壳先不用胶粘,星期一上班拿回去,等同事用几天没问题后再封胶

插上充满电

修复完成

和换下来的东西合个影

网友A:
啥时候能到货?比某宝的贵多少?

网友B:
对那个山寨库伦计感兴趣,那表头可以设置输入电压和电流?

网友C:
讲真,这个维修成本比买个新的差不多了。

网友D:
我也有个这种直插市电的充电宝,平时一直插插座上当普通充电器用。好处是是除了给手机充电还可以给小电流的设备充电,看了楼主贴子,在想要是厂家设计没考虑长期插电使用的话(像笔记本电脑长期插电使用会在电池电量小于95%时才开始充电),内部电池不断充电放电,不是要不了多久电池寿命就耗尽了。

网友:
这个看着舒服  详细  步骤分明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能到货?比某宝的贵多少?

我在广州,立创在深圳有仓库,所以下单第二天就能到货。价格和淘宝相比普遍要贵,有些器件只贵一点点,有些就贵得多了,像电磁炉的iGBT,立创的进口货卖几十块一个,但考虑到淘宝假货泛滥,即使再便宜也没用,所以现在我一般功率型器件都在立创买,淘宝只买些电阻电容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那个山寨库伦计感兴趣,那表头可以设置输入电压和电流?

这是我在网上买的一个小功率电子负载模块,型号好像叫FZ35,35瓦,用来放电检测锂电池容量挺好用的,能设置放电电流、终止放电电压等等,设好后按开始就不用管它了,它自己放到设定的终止电压就会停止放电,然后显示放出来多少电量,能方便地判断锂电池的好坏,不过就是用时会很长,大批量的电池一个一个放会熬死人的,我就用它来测过拆散的电单车电池组,一个个测,测了好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讲真,这个维修成本比买个新的差不多了。

我感觉已经超过它的成本了,即使买配件的钱不算,修了我2个晚上,期间示波器、显微镜……我所有"高精尖"的设备都上场了,设备磨损就得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这种直插市电的充电宝,平时一直插插座上当普通充电器用。好处是是除了给手机充电还可以给小电流的 ...

不知道厂家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它的电路和负责充电放电的那两个充电宝专用iC的PDF资料,应该可以知道它在多少Ⅴ充电截止,然后下降到多少Ⅴ又重新开始充电。

网友:
装备齐全,技术一流,图文并茂,精品帖子,值得一看

网友:
修的很细致,不错

网友:
无线充电谐振电容,建议还是换成高频特性更好的MLCC或者MKP,用CBB是省成本才用的也更容易坏掉

网友:
电容没上热缩管,质量太差了,不想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在网上买的一个小功率电子负载模块,型号好像叫FZ35,35瓦,用来放电检测锂电池容量挺好用的,能设 ...

我买了个peacefair电池容量测试仪,不过还没用上。只有1个按钮做全部设置不大方便,有点郁闷

网友:
楼主的设备好多呀!一流水平

网友:
维修技术精湛,维修思路敏捷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