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瑞克斯CMT-IBTNS2-24网桥web直刷固件。。

楼主(2021-03-26):
求西瑞克斯CMT-IBTNS2-24网桥web直刷固件。。
内部和百米2的一样。
谁有帮忙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那你就试试百米固件行不行就好了

楼主:
试了,不能用打算刷波迅的,没刷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不能用打算刷波迅的,没刷成。。

没刷个breed先??

网友A:
电脑设置固定IP,按住网桥复位键开机,看原机有U-boot没有,有的话就刷波迅固件。我的百米2就是这么刷波迅的,网上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设置固定IP,按住网桥复位键开机,看原机有U-boot没有,有的话就刷波迅固件。我的百米2就是这么刷波迅 ...

就是这样刷的,现在先长按复位键可以进刷机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刷的,现在先长按复位键可以进刷机模式。。

我有百米2原厂编程器固件,你有编程器的话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百米2原厂编程器固件,你有编程器的话可以试试。

谢谢!可惜我没有编程器

楼主:
我的是32m内存的,百米是64m内存的,刷了波讯的不能启动

网友(2021-12-04):
楼主搞定了没?我也这个西瑞克斯CMT-IBTNS2-24设备,刷了百米2的固件无法启动,你找到还是的固件了吗?有的话能发我一份吗??wzj01@qq.com,全网都搜不到这个设备的固件啊